[其他] 苏泊尔燃气灶开关旋钮这样设计是不是有意为之,

楼主(2022-05-29):
用不了多久就坏了又买新的,

网友:
弄点东西填充上去又可以用几年。我的HD品牌的从08年用到现在,月初刚换了一个分火器。

网友:
这个手柄咱家用的燃气灶,都是金属的,塑料不耐热,这样设置肯定用不久。

网友:
满足质量保证期即可,合格就是那么简单

网友:
用铸工胶嘛,小事一桩。

网友:
这里搞一些AB胶灌满就行了,AB胶很硬的,就这里脆弱,其他几个地方应该不会有问题

网友:
用铝合金的好。

网友:
这么小的问题不需要买新的吧,弄点胶补一下怕不够牢固就再在外围用铜线绑几圈

网友:
一劳永逸,直接把四个坑都填铸工胶AB胶

网友:
厂家怎么不用铝合金的

网友:
模具设计考虑不周,未在受力薄弱处做加强。

网友:
难道楼主的燃气灶是旧式压电点火,现在的电子点火开关很轻柔的,不需要大力啊,可能油渍太多太粘滞了?

网友:
和我天然气灶一模一样啊!

网友:
原因是不耐油。

网友:
质量差就是质量差,用的材料次,国内的这些档次的品牌都没用心做过产品,都是靠吹

网友:
直接用钢cnc一个钮

网友:
在这样的部位用塑料,既不耐热又不耐油,时间久了崩裂是肯定的。修修继续用吧。

网友:
偷工减料,质量差。现在大牌子也不靠谱喽

网友:
换成金属的

网友:
应该属于缺陷。就算你年年换旋钮,厂家也没多少好处的。故意的可能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