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营商光猫默认都是路由模式还自带wifi,这是否容易被蹭?

楼主(2022-05-29):
超级密码是通用的,如果无线密钥又没设置,这不是很容易被邻居登录光猫?

网友A:
超级密码不是通用的

网友:
光猫默认的WIFI密码,给你看一分钟,你都不一定能记得住。。

网友B:
光猫默认的密码是随机的,而且就他那点信号强度,可能邻居还搜不到,再说现在宽带又不贵,谁还会蹭网啊

网友:
运营商默认设置都是路由,只有你提出要求才会改成桥接,有的还会刁难一二。超密有的地区问就给,有的地区很难给

网友:
用超级密码之前,难道不用wifi密码先连上你的光猫?

网友C:
现在默认的超级密码都在第一次光纤联通的时候由机房下发数据修改了。
再说,邻居要蹭网,首先得知晓WIFI密码连接到光猫才行。
不过,光猫默认的WIFI密码,跑包的人都晓得,虽然只有8位,但大小写字母加数字,62的8次方,字典不是一般硬盘能装得下的。

网友:
每个iq光猫背面都有自己的密码,都是一些字母,数字很少,我自己家的都记不住,每次还得去看背面贴纸。

网友:
没有那么简单蹭网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默认的超级密码都在第一次光纤联通的时候由机房下发数据修改了。
再说,邻居要蹭网,首先得知晓WIFI密 ...

24+24+10=58

网友:
我还没注意过,请问是不是有两个字母不能做密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光猫默认的密码是随机的,而且就他那点信号强度,可能邻居还搜不到,再说现在宽带又不贵,谁还会蹭网啊 ...

我用的WIFI6光猫,信号强度比K2P好

网友:
一般情况下家庭wifi被蹭网主要原因都是被安装了 万能wifi APP的人共享出去造成的

那个APP默认共享密码,很多人用那个蹭,然后不知不觉就把自己家的也分享出去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超级密码不是通用的

移动的超密是通用的!

网友:
超密没多少人会搞,邻居基本都是普通人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移动的超密是通用的!

这么坑?电信都是连网后自动更改超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么坑?电信都是连网后自动更改超密

我就觉得,这样挺好,至少换猫、改桥接时挺简单!我现在是用MA5671替换下了移动的光猫!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就觉得,这样挺好,至少换猫、改桥接时挺简单!我现在是用MA5671替换下了移动的光猫! ...

这个漏洞太大

网友:
是有漏洞,但是一般家庭电脑里能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