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关于micro SD卡静态磨损平衡的问题

楼主(2022-05-29):
给switch配了个64G的micro SD卡,做虚拟系统占用了32G的空间,然后游戏只安装在剩余32G空间内,现在有2个问题:1、不知道现在的TF卡有没有静态磨损平衡功能,闲置时能将那32G冷数据搬一下。

2、那32G虚拟系统文件在电脑上是如图所示的大文件,容量始终不变,在switch里虚拟系统里相当于机子本身的eMMC,可以在里面安装游戏,那么在这里装游戏的话,相当于改动了这个几个大文件,对micro SD卡寿命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想多了。没有的。内存卡是消耗品,一般大品牌也有五年售后,挂了换新即可!

网友A:
首先要搞明白这几个功能的意思和原理,U盘和内存卡大都不具备该功能:
均衡擦写:写入数据时优先写入到擦除次数最少的空白区块,有数据的区块不论擦写次数是几次,都不会去动。
trim:主动垃圾回收,此操作需要给支持trim的设备做出标记后,由主控来执行,执行过程中如遇到有效数据和无效数据在一起的部分时,会将有效数据转写到别处后再擦除要回收的区块。如果某区块中不包含要擦除的无效数据,则不会去动该区块(部分存储卡支持trim,但也需要对应设备的支持)

你所描述的功能,只在fpga主控上可能存在,因为他需要主控有强大的处理能力,在一些特殊场景下是适用的,同时带来的副产品是写入放大。
文件读写不是看文件大小,而是是只读写需要的部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搞明白这几个功能的意思和原理,U盘和内存卡大都不具备该功能:
均衡擦写:写入数据时优先写入到擦除 ...

银灿官方回应过了,微弱的均衡擦写能力,大概是固态硬盘的6分之一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搞明白这几个功能的意思和原理,U盘和内存卡大都不具备该功能:
均衡擦写:写入数据时优先写入到擦除 ...

基本上u盘的均衡磨损是比没有强一点,只要不是楞写大量小文件问题不大,主要还是怕不安全断电和过热掉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银灿官方回应过了,微弱的均衡擦写能力,大概是固态硬盘的6分之一能力

不光银灿有,大致就是FTL映射的随机位置写入,算不上均衡擦写,但确实能达到固态硬盘的6分之1左右的效果,这个在后期tlc闪存的存储设备上比较常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搞明白这几个功能的意思和原理,U盘和内存卡大都不具备该功能:
均衡擦写:写入数据时优先写入到擦除 ...

那比如说,游戏存档,每次保存都是修改那个几kB的文件,是不是那块就容易坏

网友C:
根本不用担心,越担心坏的越快,我有一只监控用的是TF卡存储,开始怕这怕哪,现在2年过去了,还能使用,回放5天内数据完全正常,就是有某时段锯齿严重。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比如说,游戏存档,每次保存都是修改那个几kB的文件,是不是那块就容易坏 ...

现在的大容量内存卡,基本是3d tlc闪存,主控大都是支持FTL映射,每次新数据(更新的数据也是新数据)写入的位置在闪存物理层面是随机的,所以不存在每次写入同一位置的情况了。近几年的支持3d tlc闪存的U盘主控大都也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大容量内存卡,基本是3d tlc闪存,主控大都是支持FTL映射,每次新数据(更新的数据也是新数据)写 ...

90nm slc:不好意思随便写一个块顶100个新制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本不用担心,越担心坏的越快,我有一只监控用的是TF卡存储,开始怕这怕哪,现在2年过去了,还能使用, ...

监控卡貌似坏块不会锁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