驭盾路由器mr616-h1 救砖的理论可行性 以及备份

楼主(2022-05-29):
找一个16M 25系列16针脚的闪存,用编程器刷入CFE 焊上(官方备份出来的启动不了)(可能需要修改才能启动)(只能找第三方的DIR-868L、EA6700、R6400 )
拆开主芯片盖板,找SPI启动识别针脚,过程不说了,直接说结果吧,电阻R43靠近芯片一端接地(R43短接),就是从SPI启动,不接地,nand启动。
上ttl打开Putty, 和TFTP64,
spi启动

mtdblock0.bin是CFE                (是按照k3的方法的)

刷入: CFE,
flash -noheader 192.168.1.10:mtdblock0.bin nflash0.brcmnand
注意,.brcmnand, 指向nand,不能是.trx,  192.168.1.10为文件源

关机,关闭SPI, 已经可以从Nand启动CFE,
依次刷入
flash -noheader 192.168.1.10:mtdblock0.bin nflash0.trx
flash -noheader 192.168.1.10:mtdblock1.bin nflash0.trx
flash -noheader 192.168.1.10:mtdblock2.bin nflash0.trx
flash -noheader 192.168.1.10:mtdblock3.bin nflash0.trx
flash -noheader 192.168.1.10:mtdblock4.bin nflash0.trx

官方固件备份mr616-h1(千万别刷入mtdblock0.bin(官方备份出来的启动不了)可能需要修改才能启动)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s3PQVqORYjqx13aFGmsoNA
提取码:4d5a
备份的方法:
cat /proc/mtd 查看分区内容如下
dev:    size   erasesize  name
mtd0: 00080000 00020000 "boot"
mtd1: 00180000 00020000 "nvram"
mtd2: 01e00000 00020000 "linux"
mtd3: 01acb500 00020000 "rootfs"
mtd4: 1e000000 00020000 "brcmnand"

启动后插上U盘,fdisk -l命令查看一下U盘是否有被识别到,及识别的U盘是在哪个位置
然后挂载mount /dev/sda1 /mnt
cd /mnt
cat /dev/mtdblock0 > mtdblock0.bin
cat /dev/mtdblock1 > mtdblock1.bin
cat /dev/mtdblock2 > mtdblock2.bin
cat /dev/mtdblock3 > mtdblock3.bin
cat /dev/mtdblock4 > mtdblock4.bin

一个一个的备份

送给你们一条命令,官方开启telnet服务 /usr/sbin/telnetd ( 没什么用,不知道密码和账号)

网友A:
直接SPI启动可以吗?

网友:
前几天看到论坛有人在发贴说老五家这货35元,差点就上车了。
看楼主的帖子,庆幸自己没上车,凭我那点能耐,就是买了块板砖。

网友B:
看电路板上spi焊盘是8脚的,8脚的也有16m的,没看懂为啥用16针脚的闪存

网友:
用第三方cfe可以启动重新刷入的备份官方固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SPI启动可以吗?

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电路板上spi焊盘是8脚的,8脚的也有16m的,没看懂为啥用16针脚的闪存

试过8脚没反应,要补电阻才行,16脚可以直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SPI启动可以吗?

电阻R43靠近芯片一端接地(R43短接),就是从SPI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电路板上spi焊盘是8脚的,8脚的也有16m的,没看懂为啥用16针脚的闪存

背面那个16脚的空位好像才是吧?我猜的

网友:
还好,当时没有买就对了,感觉没有一点优势。

网友:
mtdblock0.bin是CFE                (是按照k3的方法的) 可以给个链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