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DIY一条大IDE转小IDE线,方便台式机测试笔记本硬盘

楼主(2022-05-29):
这个转换线是几年前做的了,线的一端是3.5寸盘的IDE插头,另一端是2.5寸盘的IDE插头。百度了2.5寸盘的IDE接口定义然后飞线做的,2.5的端口比3.5的端口少一些线,但多了5V供电。2.5寸盘的端口是从一个老笔记本主板上拆的。

某宝有类似的转接线或者转接板,奈何自己钱少时间多,所以就自己做一个来应急,现在也没用了,发完帖可以扔了。

网友:
换我,肯定买个转接口了。人工费老贵了。

网友:
焊接的工艺水平很高,焊得挺好的。

网友:
焊接的工艺水平很高,焊得挺好的。
这样有可能跑不了DMA66,  只能降到DMA33.

网友:
为折腾加分! 这年头还有用IDE的?

网友:
这么老的硬盘还能转?前几年翻出来一块,特意找了条线接上发现硬盘都不转了

网友:
该套上热缩管

网友:
家里IDE的排线都扔掉了,自从换了sata 接口主板以后。

网友:
这是高手呀,密集恐惧症

网友:
用易驱线啊

网友:
楼主厉害,这么多线没有弄错

网友:
不小的焊接工程  手慢就要很长时间了

网友:
多年前就买个IDE大小转换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