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拆完打印机卡纸怎么搞

楼主(2022-05-29):
一台佳能的一台机,本来打印进纸可以,就是下面的进纸托盘总是咔嗒咔哒的响,打印时单张出纸行,但纸一多,打一张伴随着出2-3张白纸。

把机器两面和前面的面板拆开,底盘拧了螺丝没拆下来就拧回去了。等再装回去,咔嗒咔哒声小了,但是卡纸了,打不了。基本就是纸刚进定影那地方就上不去了。

哪位指导下,下一步怎么弄。

就是黄条后面那个位置卡住,不进纸,两侧的挡板只是拆了就装了,里面的连接部分都没动。

网友:
拆过四通针式打印机,弄不好,自此后,只要是打印机,我都不拆了。

网友:
检查后面盖板位置上纸传感器

网友A:
检查一下进纸离合器,就是一个小电磁铁(一般在右侧),上面缓冲的泡沫(减小噪声)时间久了磨损,剩下双面胶对粘了,清理一下贴上电工胶布

网友:
这东西每个打印机都不一样,不好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进纸离合器,就是一个小电磁铁(一般在右侧),上面缓冲的泡沫(减小噪声)时间久了磨损,剩下双面 ...

有空我再试试,可能拆开没注意。

网友:
Hp打印机这种卡纸问题大部分是继电器上泡沫胶老化,网上有许多拆机视频,你这个型号先找个拆机视频了解一下大概构成再拆。

网友:
搓纸轮,还是离合开关,检查这2个地方

网友:
看一看搓纸轮,是不是老化了。

网友B:
这种进纸结构的机器,应该是离合器和进纸搓纸轮的问题,按楼上的说,维修好离合器,搓纸轮用无纺布沾水擦拭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进纸结构的机器,应该是离合器和进纸搓纸轮的问题,按楼上的说,维修好离合器,搓纸轮用无纺布沾水擦拭 ...

谢谢,我再拆开看看,就拆下外壳,装回去就卡纸。

网友:
进纸离合器问题!一般是离合胶磨损,不排除齿轮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