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几年前为了拼邮费购买的飞利浦LED灯

楼主(2022-05-29):
前几天搞卫生翻出来了几年前为了拼邮费购买的飞利浦LED灯
做工不错不顾破还没想好用在哪,这是110V的需要两个串联(当时买了两个)

铝基板

驱动肉也不少

完多谢支持!

网友:
做工可以看样子要加散热器才能稳定运行

网友:
质量不错,只不过是110V的,用起来麻烦,

网友:
还哦灯,第一张以为D13坏了,第三张结果黑点被擦了

网友A:
什么110V,灯板还是驱动?还是两个都是110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110V,灯板还是驱动?还是两个都是110V?

这种情况通常所指为驱动

网友:
换个驱动就行

网友:
这家的灯我也买了 买的是阻容的那这个3w灯板  感觉价格挺不错

网友:
质量确实不错

网友B:
灯板接现有220V驱动应该就能用

网友:
做工真好

用起来吧

网友:
有的可以换那个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
每个驱动板输入端,独立旁路110伏导通稳压管。有能力的话换高耐压功率管,调整电阻,换电容等。最好的方法建议换220伏驱动板,

网友:
灯珠颜色挺正啊

网友:
不错,可以自己改灯了,曾经改过一个顶灯,很容易

网友:
驱动改220V的话,比较麻烦了吧

网友:
这个东西很不错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110V,灯板还是驱动?还是两个都是110V?

驱动110V的两个驱动串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板接现有220V驱动应该就能用

买了两套串联试了一下光色不错就收起来都忘了哈,这两天找东西翻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