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小度智能温湿度计拆解

楼主(2022-05-29):
外包装

和小米2温湿度计对比大小

附件

工作状态

背面

使用二节CR2032电池,由于启动时电流较大,二节电池其实是并联的。

内部电路板结构

局部细节
使用感受,小度的湿度值比小米2的明显偏低7个百分点,小度湿度饱和测试也就到93%,两款温度值差距不大,时间比较偏快,大约一天快十几秒,主板晶振是24M的,或许并个几pF电容能减小时间偏差。

网友:
可以改成lir2032可充电硬币电池,增加USB转2串平衡充电板。

网友:
屏幕大好多,多少钱掳的

网友:
用了几个温湿度计,感觉现在的产品,温度方面偏差不大,都比较准,湿度方面就让人摸不着头脑了,在同一个环境下,有的显示40%多,有的显示70%多,完全不知道到底哪个才是准的!

网友:
小度是什么单位 毒婊么

网友:
还是墨水屏的看着舒服

网友:
湿度差几个点到10几个点都是常见的,因为湿度较温度本身就不容易做出高精度,而且分阶段,比如20%以下 80%以上往往比额定误差要大,一般情况误差是±5%,小米用的那个我记得好像是±3%,湿度能到2%的就算高精了,而且可能只管一年,以后还需要标定,而参照的湿度传感器往往也存在这个问题,所以2者对比差几个点是常态,高低湿差10来个点也不罕见,但上面说差几十的就肯定有问题了。
还有时间一天十几秒就几乎没办法用了,一个月能差好几分钟,这点属于差评了,我最讨厌时间不准的,从油烟机、车载时钟、考勤机、电脑时钟,我曾经换了个8025到小闹钟上,实测是一个月大概快5-6秒,大概一年才能快1分钟,这个我觉得才具备实用价值,我觉得如果你设备加入时间,就做好一点,不要经常让人去调,要不就像手机电脑都是联网校时的也行

网友:
这种数显的误差会不会大点

网友:
一般湿度误差比较大。

网友:
改成充电的

网友:
主板上的C6  C7 都没有焊接  真是连这点儿电容都偷工减料  加上估计时间会准一些

网友:
精度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