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不长见的插座顺便问下空调面板问题

楼主(2022-05-29):
一个非常奇怪的尺寸75x100的插座  也不知道是那个年代用的  我这常见的都是118跟86

步入正题  这个老款的中央空调面板如何才能进去设置模式  校正温度啥的  求各位前辈不吝赐教

网友:
好奇怪的插座面板,这个尺寸真的特殊。
坐等大神来解惑

网友:
是不是早年某空调自带的专用插座?

网友:
我这边老楼都是这玩意75面板比86小,可以送给我吗

网友:
奇形怪状的

网友:
还是铜条的,三插也是国标。

网友:
至上其实还是个牌子~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

网友:
这插座面板是80年左右老楼房(也叫公产房)都是这种尺寸插座各家装修拆除好多都扔垃圾堆里了

网友:
我还以为是118面板呢

网友:
75型,基本淘汰了

网友:
铜排,可以的,还不错

网友:
这个貌似在上世纪8、90年代见过,不过具体尺寸没有量过。

网友:
感觉以前的都是正方形的啊,没见过这种

网友:
八十年代有这种插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