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老旧太阳能改造,加装电加热,循环水

楼主(2022-05-29):
工地上收了一个平板太阳能水桶,把家里的老式太阳能改造一下 ,
网上买了个小水泵用做水循环,工地拆的混水阀刚好用上了,夏天太阳能水很热不用进加热桶可以直接用,冬天太阳能先加热再进加热桶存储起来,温度不够开启电加热又快又省电,过夜的水温度下降了可以在下午开启循环泵把水再晒太阳加温
后续准备用esp8266加上18b20改成智能的,
比如每天3点检测桶里水温与太阳能差个几度自动开启循环十分钟。
冬天晚上电费便宜的时候开启自动加热

左上是桶出水,左下是回水管 ,循环泵上面接是一个单向直通防止回水管倒流,右边是进水管接的混水阀夏天正转到底直通出水,冬天反转到底进水桶

下面加的回水管,上面进水 ,接头全部泡沫胶保温防止上冻

网友:
现在貌似太阳能设备很少家用了。

网友A:
我家也用太阳能,最大的问题是总是有一些跑冒滴漏,或者传感器有问题等,因为都是裸露在外面,风吹日晒的,很容易出问题,请人修理很贵,综合下来,其实真不如买个电热水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也用太阳能,最大的问题是总是有一些跑冒滴漏,或者传感器有问题等,因为都是裸露在外面,风吹日晒的, ...

跑冒滴漏是因为不是自己装的,别人装的只要当时不漏就行糊弄完事阳光照射一年四季温度变化就容易出问题,自己装的费点心处理好十多年都没事,像我这接头就没见过一个打泡沫胶保温的都是随便搞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家也用太阳能,最大的问题是总是有一些跑冒滴漏,或者传感器有问题等,因为都是裸露在外面,风吹日晒的, ...

我是农村的,坚决不用太阳能,其他家里都用了,我深知道它故障率高。洗澡用电热,厨房用液化器。喝水烧沼气。

网友:
等于水箱扩容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农村的,坚决不用太阳能,其他家里都用了,我深知道它故障率高。洗澡用电热,厨房用液化器。喝水烧沼 ...

我也是农村的,刚刚有太阳能的时候装的,拆迁时移到新房子了,30年免维护

网友:
现在的耐用度是最大的成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农村的,坚决不用太阳能,其他家里都用了,我深知道它故障率高。洗澡用电热,厨房用液化器。喝水烧沼 ...

我是城市的,坚决利用太阳能来实现节能省电。故障率高吗?用了12年我只换过2个液位传感器而已。

网友:
以前家里有一个,估计都烂得不成样子了。。

网友:
我家里也是用太阳能的好几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农村的,坚决不用太阳能,其他家里都用了,我深知道它故障率高。洗澡用电热,厨房用液化器。喝水烧沼 ...

06年,政府补贴装的太阳能,整个村子有80%都装了,快20年了,除了有几家控制器坏,没别的问题,比燃气热水器,电热水器还稳定,

网友:
我都把太阳能忘了

网友:
传感器和加热器,买的时候一定要买好的,不要图便宜,那玩意坏了还得爬屋顶,太麻烦

网友:
农村都是假冒伪劣,故障率高。买一个四季沐歌,几乎不用换配件,但是小心店家给你偷换零配件。还有不要烧干桶。有些人冬天不用怕冻放干水,其实太阳晒桶内部几百度高温,胶圈,塑料件都融化了。连接管用保温棉铝箔纸保护好。因为紫外线是最大杀手,什么都给你老化一遍。

网友:
对头,防老化应该是重点。

网友:
要加回水管,非常麻烦

网友:
太阳能热水器还是很方便的,除了冬天太阳少外,只要有一丁点太阳都有点热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农村的,刚刚有太阳能的时候装的,拆迁时移到新房子了,30年免维护 ...

加热管还是清理一下好,水垢快满了吧

网友:
农村的很多人家用用就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