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五色环电阻多少欧?是多少瓦的?

楼主(2022-05-29):
想在网上买一个,不知道如何选择?我看他们上面有标多少瓦,这个是多少瓦?

网友:
楼主真执着,整8天都在围绕这个电阻,我看了觉得有意思,有意思

网友:
大小量尺寸,值按颜色在网上搜。

网友:
读数:4。7KQ 误差:±1%

网友:
色标不能标出功率!

网友:
从上面图片中,对比二极管的大小,应该是2W,不过这个电阻烧了,肯定有其他零件也烧了,光换这个电阻没用

网友:
应该是4.7k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