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发现蚊香液都有套路啊

楼主(2022-05-29):
好歹也算家用电器,就让我发在这版吧?
前几天开始用点蚊香液,那种一瓶加一个加热头的,两个不同牌子的液,同一个型号的加热头,同一天开始用,结果有一个牌子的3天就快见底了(24小时开着没关),另一瓶才用了四分之一左右,这都能套路吗?里面多加了啥用的那么快?

网友A:
估计是某个加热头功率大发热就厉害,这样的话液体就蒸发得越快,楼主可以测试一下

网友B:
是不是一个是加强版,一个是节能版

网友:
把加热头交换对比,再给出实验数据。

网友C:
或者用功率计测量两款加热头消耗功率,有条件的再测量加热头温度。

网友D:
这个是次要的,我觉得,电蚊液如果是小厂的,没什么效果,如果是大厂的,还可以赶得了蚊子。

网友E:
最担心安全问题,别比甲醛还毒

网友F:
那根棒的问题,吸水性好的,用得就快

网友:
太快了怕是不妥,

网友:
就跟当年抹牙膏厂率先吧牙膏嘴夹大口径一样,目的就是让你快点挤快点用完

网友:
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做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根棒的问题,吸水性好的,用得就快

确实有区别,用的快的那瓶的帮不是平时那种咖啡色的硬的,貌似是白色的棉的还是什么材质的,比较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担心安全问题,别比甲醛还毒

那还不至于吧,这东西就是菊酯的含量多少的问题吧,再兑点水或者酒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次要的,我觉得,电蚊液如果是小厂的,没什么效果,如果是大厂的,还可以赶得了蚊子。 ...

效果倒还是有的,别有毒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或者用功率计测量两款加热头消耗功率,有条件的再测量加热头温度。

完全一样的加热头,应该不是功率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一个是加强版,一个是节能版

没听过有啥加强版的啊,这次这瓶是用的最快的,3天都不到就见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某个加热头功率大发热就厉害,这样的话液体就蒸发得越快,楼主可以测试一下 ...

两个头是完全一样的头,保险点下次交换下看看

网友:
这东西没啥用

网友:
应该是那根吸收棒的原因

网友:
买大牌子,记得白天一定要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