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池爆炸后的后事处理

楼主(2022-05-29):
前几天发现的品益定时器内置镍氢纽扣电池爆炸,见贴,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5137-1-1.html
导致计时器拔掉即信息设置丢失,当时看了下没有其他元件损伤,板子都没有黑,而且直接插上220v后计时能够启动,说明应该其他功能完好,于是下单两个电池,80毫安时的,之所以买两个,是防止因为电路故障导致的,先装一个看是否还会爆炸,备用一个。
到货后,开工办事。
两个电池分别小自封袋包装,防止短路。
拆下爆炸电池后,焊上新的。新电池引脚发现不太粘锡,稍微涂抹一点助焊剂后,顺利焊接。
成功显示。然后插上电源,没有异常,说明原来电池仅仅就是因为寿命到了自杀吧。
原来的两电池,自杀开瓢。
拔下定时器,计时未中断,修复成功。

另外发现新的品益定时插座有个设置bug。老款就没问题。
老款在使用时,按模式,可以在开——自动——关——自动切换。如果是从开到自动,那么此时初始状态是开。如果从关到自动,此时初始状态是关。
新版的切换顺序,变成了自动——开——关——自动——,那么如果插上插座时,如果需要此时初始状态是开,且在自动挡上,就设置不起。只能等下一次循环开才能工作。

网友:
还不错换新电池后没有影响定时器使用

网友A:
搞个2串7号电池舱,内置2串7号镍氢电池, 容量够大 哈哈

网友:
我一会也来拆一个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个2串7号电池舱,内置2串7号镍氢电池, 容量够大 哈哈

2串应该不行,从爆炸的这个看,只有1节镍氢。应该可以两并,不过意义不大,原来80毫安时的冬天几个月不插电都还有电。剩的电池没啥用,回头可以并在这个上面用。

网友B:
换etc里面的电容电池。
换镍氢,流水。
而且换电池时也会丢数据,并联一个差不多不过要充电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etc里面的电容电池。
换镍氢,流水。
而且换电池时也会丢数据,并联一个差不多不过要充电的电池。 ...

按理说这种长期浮充,多数时间是在插座上的,弄个法拉电容最合适

网友:
再爆,这个电池以前爆过,跟个鞭炮似的,脆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理说这种长期浮充,多数时间是在插座上的,弄个法拉电容最合适

etc不是白漂吗

网友C:
不太可能是电路出现问题,电池和芯片走的一个供电,如果出现电压升高问题,应该连芯片也一块送走了,直接不显示,应该就是电池寿命用尽,自己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太可能是电路出现问题,电池和芯片走的一个供电,如果出现电压升高问题,应该连芯片也一块送走了,直接不 ...

嗯,这个可能性大,毕竟六七年了

网友:
这电池走火入魔了。

网友:
按理这种电池不容易炸啊。

网友D:
建议改法拉电容,加红光二极管旁路限压,能记忆时间不一定要同样镍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改法拉电容,加红光二极管旁路限压,能记忆时间不一定要同样镍氢。

何必呢,第一个再不济,也六七年寿命了,大不了六七年后再换一次。

网友E:
公牛的都一直没爆过,就是那个数字不显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公牛的都一直没爆过,就是那个数字不显示了

那还不如爆了算了呢

网友F:
算是凤凰涅谈吧,修复还能在战5年

楼主:
引用 网友F:
算是凤凰涅谈吧,修复还能在战5年

十年,我可买了两个电池

网友:
我也有个定时器,是外接5号电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