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充电宝有人拆过吗?有没有办法改成快充,底部有八个触点

楼主(2022-05-29):
不知道有没有办法改成快充,底部有八个触点,我是想拆,但是拆不动啊!但又不想搞破坏,看起来还是非常漂亮的,大家的都到手了没有?

网友A:
我拆过,很费劲,是两面合的,拆开就变形了,外壳是胶合的

网友:
快充电路板大几十了,这玩意短接可以输出,不过是慢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拆过,很费劲,是两面合的,拆开就变形了,外壳是胶合的

关键是这玩意不能插USB,在有些场合使用起来不是很方便,在不能确定能够无损拆开的情况下,我也不敢随便下手

网友B:
大力出奇迹,上大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力出奇迹,上大锤

大锤不能保证无损,没有把握不敢搞

网友:
头一次见,学习了。

网友C:
我和好奇从哪里搞到这么多共享充电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和好奇从哪里搞到这么多共享充电宝?

咸鱼买的,估计都是一些宾馆,商场和小店觉得这个租充电宝没有利润就不搞了

网友D:
买个快充套件,只用电芯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这玩意不能插USB,在有些场合使用起来不是很方便,在不能确定能够无损拆开的情况下,我也不敢随便 ...

拆就复原不了外壳

网友:
引用 楼主:
咸鱼买的,估计都是一些宾馆,商场和小店觉得这个租充电宝没有利润就不搞了 ...

感谢回复,万能的闲鱼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个快充套件,只用电芯

电芯也很一般,炬为u表测试只有4100多ma,之前我用力朗的3000毫安全新的才八块钱左右,价格上并不占优势

网友:
暴力拆,然后短接这个电子单元的脚,触碰即可,就可以使用了: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684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