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苹果笔记本电源在不拆机的情况下如何让电压到16.5v

楼主(2022-05-29):
新手小白,某鱼二十块钱买了两个苹果16.5v笔记本电源,想做t12的电源,想着能不拆就不拆的原则,剥开线接上个dc插座 ,连上t12的手柄,动下接头那,发现可以触发16v电压 t12工作正常,(以为没固定好的原因)然后就用胶给封上了 结果就是不能触发16v电压了 万用表量只有6点多,也不知道什么原理,然后网上查说需要负载激活,结果求懂的告诉一下 我不拆机应该怎么触发16v电压

网友A:
诱骗的方法

网友B:
正负加一个47K 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诱骗的方法

能具体点吗?如何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帮顶起来

谢谢 谢谢

网友D:
就是不想给别人用这个电源,是不是要什么信号啊,

网友E:
网上买个诱骗器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负加一个47K 电阻

好的 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不想给别人用这个电源,是不是要什么信号啊,

充电器线上磁吸头好几个触电 具体也不知道都是啥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网上买个诱骗器试一下

嗯 我先研究一下 因为没用胶封上之前是可以触发的 具体因为啥我在研究研究

网友F:
我买过类似的,需要多圈电阻慢慢调,最好有指示灯方便查看是否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买过类似的,需要多圈电阻慢慢调,最好有指示灯方便查看是否成功。

好的  我找个多圈电阻试试

网友G:
那个24v好像挺方便,我给白光用,无需诱骗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个24v好像挺方便,我给白光用,无需诱骗

是原装的吗?我有一个不是原装的就不需要诱骗  24v的贵点 我就没买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有自己做过的吗

网友H:
先插ac电源。然后再接t12的电源。。可以这样先试试。。别问我为啥。我也不知道为啥。。。反正这样的14.5v的电源有输出。不知道这个行不行。。我被里边的电容电到现在心里还有阴影

网友H:
本人拆了7,8个苹果方块电源,大多是24.5v的,有1.875a,2.65A的。最近得到个16.5V-18.5v  85W的电源,从网上查的这个电源有负载检测电阻,得再输出端并一个47k的电阻才有16.5v的电压输出,(PS,经过几次试验,发现10K到100K左右都有16.5v的电压输出了,再高就只有待机电压,10K以下就输出保护了,0电压,)不然只有5.6v左右的待机电压。
本打算拿来改成19v给我的宏基本本用的,但觉得电压太低,经并联电阻后得到16.5v的输出电压,启动电脑后运行了两个烤鸡程序(FurMark_chs(甜甜圈)和prime95,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网上找下这两个程序,一起运行时电脑满载,包括显卡,CPU这两个用电大户),运行甜甜圈时还能拖,点PRIME时候直接关机了。
用自带的笔记本电源测试后证实是电源问题,因为这个电源是为了兼容苹果的18.5v 和16.5v两种电源型号的笔记本,但16.5v的时候只有65W左右的功率,而当本本同时运行这两个烤鸡程序的时候,功耗达到70w以上,瞬间有时会上80w,当电源功率不够时直接就关机了。
请问—————————
在此传上这个电源的贴片面的图,另外一面大元件的没有贴图了,想是改电压的话都是这面来改的,也因为另外一面因为电源接口部分长的粘的太牢靠,还没有分开。
如果哪位大侠知道怎么改这个电源,请指教一二,先谢谢了。不知道的朋友来水两句也无妨。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829891
[电源]关于苹果16.5V-18.5v 85W电源改压的问题请教。另附开壳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先插ac电源。然后再接t12的电源。。可以这样先试试。。别问我为啥。我也不知道为啥。。。反正这样的14.5v的 ...

回去我试试,你是拆壳没放电吧?我看别人视频说那个高压电容300多v 你这被电下不知道啥后果 感觉都酸爽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本人拆了7,8个苹果方块电源,大多是24.5v的,有1.875a,2.65A的。最近得到个16.5V-18.5v  85W的电源,从网上 ...

谢谢你帮我找的帖子,很有用。Ps 本人没有老站会员,努力攒积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