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速开关的管子经常坏有没有可替换的大功率的管子?

楼主(2022-05-29):
调速开关的管子经常坏有没有可替换的大功率的管子

网友:
不懂,不过这些玩意好像都得做好散热...

网友:
应该有大的吧,不是说可以并联使用吗

网友:
经常爆应该是管子的功率不够大或者散热不好吧,先检查一下你的用电器功率和管子的散热

网友A:
这些东西你得区分是过压损坏还是过流损坏,有不同的对应方法

网友:
看管子型号应该是60A60V的低压MOS吧,用在锂电钻上面的?
牧田152螺丝刀用的MOS 是IRFB3006PBF(60V195A的),你可以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东西你得区分是过压损坏还是过流损坏,有不同的对应方法

高手

网友B:
换规格大一号的可靠品牌的

网友:
来看看楼主弄得是啥

网友:
MOS 闸极驱动不足,
工作在线性区,
而非工作在开关区,
就很容易烧毁,
检查一下闸极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规格大一号的可靠品牌的

驱动不足的话,换大一号的管子会坏的更快,因为大电流管子需要的驱动电流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