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从零开始家庭装修配电之一 纯手工BV线自制跳线与汇流排

楼主(2022-05-29):
抛砖引玉,以常见装修1P断路器使用的汇流排规格,探究了自制方法。
国内断路器剥线长度为11~13mm,个别进口品牌引线端口深度不统一,最深的有15~18mm所以需要小心压倒塑料皮。这里的参数以11mm剥线为准。
为了更好的接触,单芯线,建议打回弯,那么剥线长度定为25mm,4~6平方线比较硬,适度调整。
两个端子中心孔距为18mm,手工弯折,定为40mm绝缘皮。

那么2pin跳线总长度为:25+40+25=90mm
3pin为25+40+25+40+25=25+2x(40+25)
5pin为25+4x(40+25)=285mm

首先是简易跳线:

总长90mm

两头各剥去25mm(也可一头剥去50mm)

弯折成型,可以竖着折也可以横着。同一个接线柱两种不同弯折方式接触才稳定。

下面制作一个5pin手工汇流排。

电线总长285mm

在电线中部切出四段40mm绝缘皮,两头绝缘皮剥去。

不要拉扯,而是从尾部推动绝缘皮,移动到合适的位置,裸铜线长度为25mm。
用尖嘴钳轻松弯折,成品效果是这样。目前尝试5pin还是比较容易制作的,再多了就不方便了。可以把头的弯折方式改变,与前面的两个组合。
可与引入线配合,也可直接改变设计连接至总开关,自由发挥。

后续 介绍如何让成品汇流排方便维修。

网友:
都是直接往里面捅,压紧后拉拉结实就好

网友:
不错,但一般工人不会量,自己做自己的可以。

网友A:
很不错!如果能折成直角就更好看了,不过那就很累。

网友(2023-06-15):
两根线进同一个接线端子,用冷压端子压在一起最稳妥。

网友:
我是先排好漏保空开,再整组拆下,用6平方整根线慢慢折,自己用慢慢搞。

网友:
构思新颖,学习了

网友B:
关键中间的线皮怎么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不错!如果能折成直角就更好看了,不过那就很累。

是的,看得有些做得好看真养眼

网友:
工业机器,很讨厌这种汇流排。换一个空开的时候比较困难。因为工业都是三相的。
因为发热原因,一个有问题连带旁边的也烧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中间的线皮怎么剥啊?

记号笔画好,每40mm开口位置,美工刀转动电线就行了。。。

网友:
家用最好不要汇流排,自己用单芯的铜线制作更好

网友C:
谢谢分享,昨天才做的汇流排,大概估计的尺寸。很不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昨天才做的汇流排,大概估计的尺寸。很不美观

好用就行了,接触好反正盖子盖上看不见的。。。

就是总断C25取单相可能有点不够
原来黄绿红的线不是挺好的?

家里面积大自己用的话可以一层楼一相,每层楼装个过欠压。
或者图片里头两排断路器每排一相也是个办法。。。

按照标准总开要零火断(总开带漏保那也要零火断),分路其实并不是必须2P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用就行了,接触好反正盖子盖上看不见的。。。

就是总断C25取单相可能有点不够

感谢感谢。
这是3层200平米营业房,二三层租出去不用本户的电。
原设计三相电,插座1相、应急灯1相、卫生间和照明无漏保1相。进线16平方、室内线仅2.5平方。
自己实际使用情况:插座(光猫监控20W,门牌120W,烧水壶800W,充电器65W);
应急灯一路未用。
照明160W,卫生间速热龙头3500W,电炒祸1800W

开发商布的线2.5线径太小,若以上设备同时运行会过流。主要是卫生间电路

卫生间插座无地线,速热龙头怕不安全,多串了一个电磁式漏保

目前拓扑:总开-过欠压保护-电磁式漏保-三路分漏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感谢。
这是3层200平米营业房,二三层租出去不用本户的电。
原设计三相电,插座1相、应急灯1相、卫生 ...

三相电不是分开了。这个电流是不相加的,各走各的。。。
C25的断路器在配电柜内用2.5平的线也问题不大的。
进线看着就6~10平,这种断路器16平塞不进去吧。。。

原来开发商设计没问题吧,卫生间一相,其余插座一相。。。
现在都接一相上,反而总功率变少了。。。
当然了这样会安全一些,零线掉了,户内电压不会超过2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