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从零开始家庭装修配电之二 如何使汇流排便于维修

楼主(2022-05-29):
由于多段短跳线明显的接触点太多,不稳定。
自制汇流排时间成本高,使用一分多端子又存在接线凌乱的问题。
所以有不少家装使用了汇流排,但由于汇流排具有刚性,不能弯折,一来容易接触不良(断路器高低不统一,接触压力小等)二来断路器故障,维修非常麻烦(全部螺丝都要松)。
所以介绍一下解决方法。
一,选择接触面积小的汇流排(西门子施耐德等厂家官方就是4mm窄宽度)同样的螺丝力度,接触压力更大。
并且在使用前,用酒精棉,湿纸巾擦拭(电线剥皮出来肯定是干净的,这个有灰尘就会接触不良)
选用4mm 32A规格的汇流排,不要用5mm以上的。

2不要使用太长的汇流排,建议控制在5pin以内。不仅可以防止虚接发热,检修时候也方便,最多拆5个螺丝就能把汇流排取下来了。
比如
3pin:用一个3pin
5pin:用一个5pin
6pin:用一个5pin+跳线
7pin:用4pin+3pin+跳线
8pin:用4pin+4pin+跳线

由于有两个供电线分流,汇流排不会流过超过32A电流,这样选用窄齿汇流排也可以符合标准要求。

网友A:
并且在使用前,用酒精棉,湿纸巾擦拭

要不要用84消毒液去消毒消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且在使用前,用酒精棉,湿纸巾擦拭

要不要用84消毒液去消毒消毒? ...

是把尘土擦掉,
当然用抹布擦擦也行。。。
您去看看装修那,土很多的。

酒精棉很便宜的,5块钱一大盒,几十片吧。。。

当然厂家出4~5pin的小汇流排,两头缝隙用橡胶塞塞好,用塑料袋包一下最方便了,不用擦。

网友B:
家里的电都是能通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里的电都是能通就行

所以那种拿个检测仪或者啥设备上门验收的。
变相提高了装修电路的门槛。
什么插座漏电不跳闸,断路器选太大,线径不太对,等等。慢慢就知道了。

都闭门造车瞎来来,慢慢的水平就全都退步到,有电就行的层次了。

当年移动电源还有用电阻限流充电的,要不是小米,那移动电源行业不就有个usb插座就行。。。

网友C:
汇流排回南天容易打火,所以还是用跳线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汇流排回南天容易打火,所以还是用跳线安全

这种是单相220V,问题不太大。
那种三相电问题比较大。220V零火的也比较麻烦,爬电距离是不太够。
跳线也挺好的。

网友D:
我还是选择用整根汇流排,比如你图上的7pin,我会在第2个和第5个处引出电源线,这样第二个至第5个的出线口可以接大功率的线路。

网友:
楼上的方法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还是选择用整根汇流排,比如你图上的7pin,我会在第2个和第5个处引出电源线,这样第二个至第5个的出线口 ...

主要是长了两头的断路器和牙齿会左右偏移,断路器容易虚接。
当然整根就是这么设计的,实际用户不喜欢能怎么办?所以改进版就是分成小段。
然后就是未来更换某个断路器的时候,全都要松开整个汇流排拿下来太麻烦了。
短一点取五个断路器螺丝就能把坏的断路器拆下来。

当然这只是民用家装这样,比那种好多跳线的强一些,也方便(可以切很多4pin 5pin,两头胶水或者塞子堵住准备好)。工业380V这种母线排是不能用的。
一般会用总开出来一个一分多。
控制柜的小电流就用铜软线,打鲨鱼齿形接线端子或者压线扣,然后锁紧就行了。

网友:
原来也打算把家里的配电箱的跳线换成汇流排,后来发现家里的是空开、1p+N、漏报、1p断路器组和在一根导轨上,用汇流排不好接,还是用跳线。其实只要跳线选粗点(我用的是6平方的硬线),压线螺丝上紧就行,汇流排只是好看点(罩子一盖啥都看不出来)、方便施工而已,

网友:
每个房间一个电源分开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