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雷达牌家用电热驱蚊器

楼主(2022-05-29):
端午节的粽子还没吃,广东这里的气温就已经达到31度,每天晚上蚊子像战场上的轰炸机一样不停地轮番偷袭,用蚊拍左右开弓都搞不掂,无奈每晚都用的电热驱蚊器刚好又罢工,趁周日有空拆修一下。
雷达牌电热驱蚊器外观,故障现象是插电灯亮,不加热

该驱蚊器无螺丝封装,拆解时需用电钻将热熔封装点打磨掉才能拆开

拆开后的全家照

内部结构

PTC加热总成

PTC加热部分拆解

AUPO温度保险丝

PTC电阻

蚊液浓度调节环

电源插头,电热驱蚊器标称功率为5W

不加热的故障原因是零、火线与PTC电阻触点氧化造成接触不良,用砂纸打磨后装机测试正常。

标称功率5W,实测4.57W

网友A:
我以为有一圈PTC,原来只有一小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为有一圈PTC,原来只有一小片

俺没拆之前跟你的想法一样

网友B:
内部结构大多如此的。

网友C:
才发现PTC真是小啊,不过我用功率计测试过某种发热器工作时候居然有10w左右的,耗电挺大,也有的标称只要3w的(这个)还没测试过真实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部结构大多如此的。

俺感觉做工和质量已经非常好了。

网友:
做工还不错,又到了大战蚊子的时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才发现PTC真是小啊,不过我用功率计测试过某种发热器工作时候居然有10w左右的,耗电挺大,也有的标称只要3w ...

实测功率<5W

网友:
你这个还带调节功能算不错的了

网友:
  这种可以 用过, 现在都是陶瓷加热圈  ……

网友:
修修补补又三年

网友:
原来PTC这么小啊,还以为是个环型呢

网友:
略简陋,安不安全?

网友:
这个还能调节浓度,不错

网友:
很简单的线路,如果PTC坏了就只能扔了。

网友:
我也是以为一圈发热体,原来PTC发热片才一点,减少废料。自恢复保险丝设计很好,我觉得ZOLEE中联微风扇最好也必备自恢复保险丝,装在线圈发热源,过热自动停止,省的烧线圈塑料变软。

网友:
原来里面是这样的 一直就拆过

网友:
PTC的温度能达到多少度

网友:
没用过电蚊香,但没想到PTC这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