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热量特大,谁用过360路由器p4g

楼主(2022-05-29):
我的360路由器p4g发热量特大,有时还断线,比我以前的p3还不好用

网友:
那就开壳加散热片嘛

网友:
改散热,不行再加风扇

网友A:
这个简单,1元的散热器搞定,我的5年了都没事

网友:
我的二级路由就是360的型号不一样拆开看看导热橡胶走油了没?如果发硬发干换了便是,整个上盖就是个散热片。

网友:
楼主是不是忍不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简单,1元的散热器搞定,我的5年了都没事

这个头像不错

网友:
我也是p4g 前几天可能是天气太热吧,自己死机恢复出厂了之前稳定用了半年了,没重启过。

网友:
看我的吧,哈哈,加了一堆散热片,也是一样没卵用

网友:
换,(紫薯布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