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个优惠购的先科喊话器并请教加装USB的可能性

楼主(2022-05-29):
最近爱淘优惠购有个4块8的喊话器,买一个玩玩。到手后发现价格又降到3块9毛9了

到手后这个样子,中规中矩。

所有控制都在后面麦克风这一侧。
功能上支持扩音,录音循环,再加上一首音乐和一个警报。

拆开很容易,就两个螺丝(装回去稍微麻烦些,螺丝需要穿透电路板和底座)。

店家的不同配置给了不同价格,比如电池容量(2000和3500mah),双电池,蓝牙,usb,我买的是最低档单电池2000mah的,发过来的电池是3500的(谁信)。
各种可选功能中,改成双电池最容易,撕掉遮挡电池的标签纸,里面加个弹簧就行了,双电池并联的(希望不要有人混用不同电压的锂电)。

然后是电路板,这是正面,开关全部使用实体微动按钮,还不错,中间缺的微动好像是放USB音乐用的,看论坛上另一个之前的拆机帖,早期这个微动还没被阉割,只是微动上面的塑料钮被贴起来了。

反面是主要电路,大的ic有3块。

这是其中两块,型号能看到。

另一块的型号给磨掉了,位置在喇叭输出上,应该是功放,天知道这个有什么必要保密。

仔细观察这部分,其实这个板子是包含usb设计的,只是这里没安插座,这一块的元件,输出只连到usb的5V脚,看样子是给usb供电的,有一个ic和几个电容没装。

USB信号线直连IC输出,看样子这个IC内置了USB功能,不需要增加额外元件。

所以在寻思着,能不能把usb功能给改出来啊,加个u盘放歌到是不错的,想把缺的几个元件给装上,但这几个是什么元件啊,有专家知道吗?

另外再问另一个问题,关于蓝牙功能的,这个板子其他部分已经焊满了,感觉没有增加蓝牙功能的位置了,不知道蓝牙是不是也用的是相同的板子,还是另外的电路,有人能看出来吗?

谢谢大家啊!

补充:
丛电路上看,感觉那个缺失的集成电路,好像是PW5410啊,引脚和功能都能对得上:

不知道对不对,价格倒是不贵·,3毛3但没找到包邮的,好像挺冷门的,哪天看看实体店有没有。不过这样一来,应该能确定那个缺失的电路就是3.7v转5v的,外接个升压板子也是一种思路了。
后记(2012--06-03):
昨天买的DC-DC 的3.7->5V升压模块到货了。

2快多钱,这家还有个绿板也是一个价,绿板上的电容变成贴片的了,
电感也小很多,才疏学浅判断不出来哪种好,索性买了蓝板好看些。。。

到货忍不住开搞,弄了大半宿完工了。
因为第一次做,里面线挺乱的安上不敢再拆开了,其实就是根据上文的原理,
使用这块外接板子实现了USB的5V供电,同时焊上缺失的USB插座和放音按钮。
另一个没想到的地方花了不少时间,就是放音按钮原理被我想简单了,
所有的按钮其实都是并联的,通过不同阻值的电阻为IC提供不同的采样电压,
这样IC可以分辨出是哪个按钮被按下去了。
厂家把这个电阻(R16)给省了,容量不知道,通过其他按钮的电阻猜测大致范围,
然后接一个电位器,慢慢一点一点尝试,最后确定U盘播放对应的阻值上下限是17.9~26.5K。
中间值22K,找了个20K的电阻放上去,可以了。改造步骤如下:
1:拆除USB DC-DC模块上的USB座子,这个座子是横向的安装的外形,
   虽然引脚也能用,但无法焊接两端的固定脚,因此扔回零件盒留着以后用。
2:DC-DC模块引出3条线,分别是输入正、输出正和地线。
   然后用高温胶带或热缩管之类把模块包起来。
3:找个竖装的USB座子,焊到扩音器缺失的位置
4:DC-DC板的输入正、接扩音板C17-C15之间的线路上,刮掉一些铜皮焊上去,
   也可以直接焊在C17或C15引脚上。
5:DC-DC板的负到处都能焊,我焊到了C11两个引脚上,反正另一个引脚没用,多焊一些牢固。
6:DC-DC板的输出正不太好找位置,因为都比较细,可选的是R9-C12相连的两个引脚上(两个脚一起焊上)、
   或直接焊在USB插座的脚上(就是C12引出的脚)。
7:R16位置焊上22K的电阻,没有的话可以找阻值相近的,范围是17.9~26.5K,当然越接近中间越好。
8:S4位置焊上缺失的按钮开关,我没有这个形状的,只好引出两条线,接上另一种按钮用热熔胶粘壳子上去,
   好在这个扩音器按钮到面板之间的空间很大,选择范围很宽。
9:壳子上的面板上的贴纸撕下来,切出2个孔,一个是USB插座,一个是开关。
10:装回去,板子的空间很大,DC-DC可以放在很多位置,我放在了麦克风的上面。
11:完工
   真正改造时最好一步一步测试,比如一开始就能测试DC-DC是否正常,第5步之后开机测试板子的输出,
   第7部之后测试播放功能。

网友A:
效果怎么样?够响不?

网友:
出门做核酸了,排好队

网友B:
一单元的居民,下楼做核酸

网友:
你先征集方案,我也搞一个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效果怎么样?够响不?

还行,在家没开到最大音量,总之功能正常,有声音,不难听,音质啥的也没啥追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单元的居民,下楼做核酸

打算录个音反复播放用来叫娃起床。

网友C:
。。。。。。。。。。忍住没剁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忍住没剁手

求链接,紫薯布丁。。。。。。。。。。。。

网友:
核酸排队神器

网友:
感觉还是挺好玩的,也试试看撸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求链接,紫薯布丁。。。。。。。。。。。。

0$ardK2lqL73P$://
口令在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求链接,紫薯布丁。。。。。。。。。。。。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5801-1-1.html

网友:
这玩意干啥,磨剪子铿菜刀

网友:
电池重量30克,容量300mah测量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算录个音反复播放用来叫娃起床。

这个会起反效果,最好的办法是让他自己操心...

网友:
看这做工不赖,跟风也薅了一个,到菜鸟了,明天再拿回来玩

网友:
我又撸了另一家的,最终2元一个。还没发货

网友:
电池标称容量去掉一个0,可能就是真是容量了。

网友:
1.71又撸多一个,就算买电池也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