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请问一下pcb上的阻焊怎么去除

楼主(2022-05-29):
想用铝板做点东西,立创打的pcb铝板没有不带阻焊这选项,能自己去除阻焊层吗

网友:
溶剂溶解,选对溶剂就行。打磨也行

网友A:
Gerber文件里面删除阻焊层

网友B:
直接整板开窗不就行了,哪那么麻烦。

网友:
自己画板子的时候画一个阻焊层就可以了

网友:
都是自己打磨的,想怎样就怎样

网友C:
pcb自己阻焊开窗再打板,工厂都是按你文件来的~

网友:
我记得jlc打板可以备注不做阻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Gerber文件里面删除阻焊层

换可以这么搞,用什么软件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整板开窗不就行了,哪那么麻烦。

求具体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pcb自己阻焊开窗再打板,工厂都是按你文件来的~

求具体操作

网友:
选中一个填充,然后创建开窗区就可以了

开窗的位置就没有阻焊了

网友:
设置开窗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