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京瓷1020/1025打印机定影器卡纸解决办法

楼主(2022-05-29):
好多人都说京瓷1025打印机定影器卡纸,但没办法,乱换一堆配件,要不就是换了定影器后解决,其实很简单,只要一个壁纸刀即可解决。因为定影器温度高,使塑料外壳融化堆积起一个棱,当纸往上进定影器时顶在这个棱上,造成纸张卷曲堆积,造成卡纸。维修时得把定影器拆下来,用刀片刮掉这个棱子即可解决,但刀片得多拉出些,切不了刮伤那个铝轮,因为离得太近。需要用手指限位刮。看图所示。]

网友:
正好有这机器,改天弄开研究研究,防患于未然

网友:
好办法,值得借鉴。

网友:
一般是分离爪卡纸,京瓷定影卡纸的机器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2022-07-23):
以定影器的温度,上面的塑料是溶不了的。有结块说明用的粉不好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