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伟SE600-24电源改2.5-48v可调

楼主(2022-05-29):
废话不多说上小白教程!原理图一起上

楼主:
拆掉R28电压反馈电阻接入50k可调电阻拆掉R32低压保护电阻!拆掉高压保护稳压管ZD2(挑起一端也行)主变压器低压供电绕组剪掉负供电电源跳线到继电器供电处!通电就能调节了!2.5-48v改电流电压0起调麻烦这样随意玩玩拉倒

网友:
600瓦,这电源厉害了

网友A:
明伟的电源改可调比电脑电源好改点。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B:
谢谢分享。看你的福禄克表,不是一般的老师傅了。

网友C:
好方案,谢谢大师.可惜低压只能25A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方案,谢谢大师.可惜低压只能25A电流.

在负电源哪里加负电压供电给358芯片改电流电压0起调!太麻烦自己看原理图折腾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伟的电源改可调比电脑电源好改点。

这个是3525芯片没494改装方便!用比较器控制拉低9脚可以改装0电压电流起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方案,谢谢大师.可惜低压只能25A电流.

可以自己动手改啊!改变压器换大功率开关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看你的福禄克表,不是一般的老师傅了。

(〜 ̄▽ ̄)〜表是朋友送我的!用2年了!还不错

网友D:
大功率的好,功率余量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功率的好,功率余量大

这个电源内部空间大芯片独立电源供电可玩性过的去(≧∇≦)/

网友E:
引用 楼主:
拆掉R28电压反馈电阻接入50k可调电阻拆掉R32低压保护电阻!拆掉高压保护稳压管ZD2(挑起一端也行)主变压器低 ...

你好:对“主变压器低压供电绕组剪掉负供电电源跳线到继电器供电处!”这句话意思不理解,能讲解一下吗?或有图片也行。谢谢

网友:
图纸能给分享一下嘛?看不太清楚啊!793365157@qq.com

网友F:
求一份清楚的图纸拜托了793365157@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F:
求一份清楚的图纸拜托了793365157@qq.com

要清晰图的可以加我qq你们自己相互转发下我电脑不在身边手机没有安装邮箱359923662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对“主变压器低压供电绕组剪掉负供电电源跳线到继电器供电处!”这句话意思不理解,能讲解一下吗? ...

主变压器出来的2根细线是用来提供稳定12v电压给前级继电器供电的改可调后它会随着输出电压变化而变化导致前级继电器供电不稳定!剪后从边上小电源取12v飞线过去提供稳定12v让电源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对“主变压器低压供电绕组剪掉负供电电源跳线到继电器供电处!”这句话意思不理解,能讲解一下吗? ...

主变压上那个细线是给前级继电器提供稳定电压的!改后电压会随输出电压变化所以用边上负电源提供稳定电压剪去这个绕主供电

楼主:
明伟电源后级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