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无叶小风扇拆解

楼主(2022-05-29):
本来要拆个定时器,也是自己换过电池。ETC里面的电池换到定时器上。可惜翻了半天也没找到放哪里了
刚好买的无叶小风扇到货,拆开看看。

没有螺丝,卡扣,塑料比较脆

撬开后断了好几根固定卡钉

这么小的电机,好像是航模上面那种。手上没有备用的,万一坏了还要单独去买一个。

芯片是 LPS  DABX1

为了23合一,也是违背良心的水贴,还请帮忙多大加M,看看我都快够兑换了。

网友:
为了无页而“无页”,竟然用了一个空心杯

网友:
页子躲在里面就叫无页了,那以后也可以叫无刷风扇了,确实看不到刷子,再说了他又没说是无刷电机,不属于虚假宣全

网友:
空心杯不是碳刷的用起来时间会不会不持久啊

网友:
这就是个玩具~

网友:
才明白无叶是这个无叶

网友:
还是有页吗,不过是装到手柄里了,好奇无页进来的。

网友:
市面上的无业风扇不是都应该有一个隐藏扇叶么?

网友:
应该叫隐藏扇叶风扇

网友:
无叶非无无叶,密藏在洞中。朦胧好糊弄,坏了换新宠。

网友:
空心杯的转速够高了

网友:
这不就是现代版的掩耳盗玲吗?

不拆开还觉得高大上,拆开了要C他十八代祖宗

最好不要卖到国外去。

网友A:
这。。。。。有点脱裤子放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有点脱裤子放屁啊

谢谢大佬赞助。  这有点仿戴森的意思,确实很垃圾,风小 噪音大。这个店铺好评返现5元,评论里全是好评。

网友:
收智商税的东西,不长久。

网友:
可以当个模型用

网友B:
戴森的里面也应该有个扇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戴森的里面也应该有个扇叶吧?

戴森 纯智商税!

网友:
神奇的五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