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九阳豆浆机机身磕碰,如何维修

楼主(2022-05-29):
重重摔了一下,机身两处凹陷,滤网上紧就自动脱落,无法使用。见图,一张是正常的,另一张是碰坏的。

网友:
白钢的只能小锤敲吧,

网友:
只能慢慢敲了

网友:
出个馊主意,在滤网的相应位置也稍微弄个小凹陷,不知行不行。

网友:
找扳金工吧,如果扳金师傅说没办法就判死刑了

网友:
学汽车维修一样,吸

网友:
用不锈钢电焊补,再用电磨修。

网友:
   找个汽修钣金工帮整一下!

楼主:
谢谢各位,我也是想只有敲,可是空间很小,发不上力,没用。网上搜,也没见单买这个的。死心了。不过,还是感谢各位的热心、诚心。

网友:
用个适当的螺栓螺母垫硬木顶

网友:
这构造是2片模具在压力下做成的,锤子没法敲打出来,若想解决网罩挂住的问题,可以在瘪处钻孔透过里外拧一个螺丝螺母,然后锉刀修整一个凸台即可使网罩固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我也是想只有敲,可是空间很小,发不上力,没用。网上搜,也没见单买这个的。死心了。不过,还是 ...

这个部位不好敲,得做个工具,从里面往外面敲,就是用钢筋弯成S型,从中间穿进去,长度刚好能顶住凹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