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1+l06b,掉速掉盘问题请教

楼主(2022-05-30):
3281配PFB70用正片工具和黑片工具都开过,在跑圈780m的地方应该有不稳定块会掉速,但是ecc不管设置多少都不会把这些块给屏蔽掉。正片工具开R:250 W:50,放后置usb没啥问题,前置碰到不稳定块就卡死掉盘;
黑片工具开R:130 W:60,放前置不会掉盘了,但是不稳定块读写还是会掉到10m。
想问问民间高手们有没有办法把这些不稳定块给弄进坏块表里,毕竟大部分都能到250m的速度不想降成100m
前置usb3.0用jms583+2263xt跑了好几次圈了一点问题都没有。我怀疑是板子供电太薄弱导致的不稳定???

网友A:
市面上的3281主控板多种多样,但凡能批量出货的,供电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尤其是对付1ce的l06b,不需要多苛刻的供电。

掉速的问题,基本还是颗粒本身的原因。如果你怀疑是主控板问题,可以换块3268的主控板焊上试试,看是否还掉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市面上的3281主控板多种多样,但凡能批量出货的,供应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尤其是对付1ce的l06b,不需要多 ...

颗粒应该是有问题,但是这个不稳定块不能屏蔽就很烦,前置和后置一个能过一个不能过,我也想不到除了供电的其他的地方了

网友B:
pfb70是bokb吧,如是的话,应该是有波浪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fb70是bokb吧,如是的话,应该是有波浪的

不一定,PFB70有的是b0kb,也有的是l06b

楼主:
引用 网友B:
pfb70是bokb吧,如是的话,应该是有波浪的

5楼正解,id读出来跟nw813同id,这个l06b不知道能不能转b0kb,没研究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PFB70有的是b0kb,也有的是l06b

谢谢大神解惑

楼主:
吐了,黑片开下来跑圈还不过,把电脑usb还整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5楼正解,id读出来跟nw813同id,这个l06b不知道能不能转b0kb,没研究过

镁光好像是不能转的

楼主:
搞了好几天了,前面usb用不了就用不了吧,以后就插在后面用了,也有可能是我b450南桥跟smi兼容性比较差??
后置跑着没啥毛病
欸难搞哦

网友C:
新手,弱弱问一句,何谓正片工具?何谓黑片工具?正片工具有哪些? 黑片工具有哪些呢? 谢谢

网友:
我也是跑圈  有电脑正常  换个笔记本跑圈报错 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手,弱弱问一句,何谓正片工具?何谓黑片工具?正片工具有哪些? 黑片工具有哪些呢? 谢谢 ...

正片能使用ssd的编译方式,81这类都是使用ssd编译方式获得较高的速度,黑片一般是低格扫描,编译方式和固件不同,黑片没有4K速度,顺序速度也砍半。一般工具会写明正片和黑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了好几天了,前面usb用不了就用不了吧,以后就插在后面用了,也有可能是我b450南桥跟smi兼容性比较差?? ...

B450啊?那不是u盘问题,是主板agesa的问题,升级到1.2.0.7最新版本的话,会好一些,否则3281框框的掉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