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你们用的什么导热硅胶,开盖后怎么保存

楼主(2022-05-30):
如题,以前买过两管star的,都是开盖用过一次,管内的就凝固没法用了

网友:
导热硅胶是胶,需要凝固的,所以要密封好,而且保存期较短。

网友A:
我用的是灰色的那种,用完直接拧上盖就行了,目前还没有干涸。差不多一年了吧。

网友:
要做好密封防水,吸水就会凝固!

网友B:
是不是放冰箱会不容易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放冰箱会不容易干?

我502胶,放冰箱几年不干的

网友:
买一支改路由器等小电器的散热片,一年没用上十回,用了估计十分之一,剩余的就全凝固了。

网友:
我也是薅的银灰的小瓶装的,也就用过几次,不过还好目前没硬。

网友:
就普通过的。盖盖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灰色的那种,用完直接拧上盖就行了,目前还没有干涸。差不多一年了吧。 ...

你这是硅脂吧,硅脂不凝固

网友:
不凝的是硅脂,凝的是硅胶。。

网友:
担心放置久了就会凝固,可以购买那种类似小型针管的,像个注射器的。量很小,可以多购买几只。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硅脂吧,硅脂不凝固

硅胶!硅胶!硅胶!硅胶!硅胶!硅胶!

网友:
看看生产日期,不会已经出厂很长时间了吧?

网友D:
为什么我买的针管的那种,每次开始使用的时候都是出类似水油状的,后面者是更粘乎乎的

网友:
我买的备用的,没开封,自己硬了

网友:
不凝的是硅脂,凝的是硅胶。谢谢,这次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我买的针管的那种,每次开始使用的时候都是出类似水油状的,后面者是更粘乎乎的 ...

里面的硅油渗出了

网友:
不用这么小心的,十几年前还临时用牙膏来代替导热膏。导热膏结块了弄点矿物油调一下继续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硅胶!硅胶!硅胶!硅胶!硅胶!硅胶!

你那是什么牌子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