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笔记本内存条怎么都是8位的了?16位没了

楼主(2022-05-30):
想收16位的内存条,单颗256M,改路由,小黄鱼搜了,基本上都是8位的,几年前还是很多16位的,怎么现在全是8位的了,咋回事, 2G的话 8颗  4G  16颗,才是256M, 能搜到16位的要不就是2G 1R*16   也是512M, 有没有3块钱一颗的卖啊

网友:
原来你要便宜的啊。
难。

现在的DDR3颗粒也不算贵,512M 拆机的量超级大,10元左右。

网友:
拆其他设备的用,买的话只有老内存才可能是16位的。

网友A:
因为现在的路由器比以前的路由器先进了很多,基本不用再扩容了就满足常用的要求。

网友:
这个是说那种单面颗粒的吧,双面颗粒的就是8位?位数不够颗粒来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现在的路由器比以前的路由器先进了很多,基本不用再扩容了就满足常用的要求。 ...

一看你就是用tp的,

网友:
其实大把地方能拆到512 16位的

网友:
手里有根服务器  换下的内存条    好多年了  不知道是DDR几  回头查查去

网友:
当年万元K3  不敢换

网友:
直接按颗粒编号搜吧

网友:
耐心点淘,单面4颗粒的肯定就是了,双面8颗粒的也有,单颗256MB-2GB都有

网友:
有什么好改的,没什么用处,我以前512兆内存+7621的路由板子30多块钱就卖了,加个4G模块直接插卡可用也才卖60块钱……

网友:
那么便宜的颗粒??

网友(2023-01-22):
不好找,256m,16位

网友:
直接买个内存的路由器不就得了

网友(2025-02-27):
直接去买颗粒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