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给电子管/整流管通高压使其发出X射线

楼主(2022-05-30):
首先是开篇警告 整流管发出的射线虽然相对医院拍片的那种不强 也穿不过房子的钢筋混凝土 但是仍然需要做好防护 每个人不应该受到多余的辐射 而且这种出来的射线非常散 四面八方那种 本次实验环境为独栋房屋 并未影响到他人 拍摄处距离管大于五米且有铅防护 其他的就不过多解释了 不懂的欢迎在评论区提问 任何问题-----------------------
这次用到的整流管

1Z1A和2Z2P

首先是1Z1A 给上下两头的金属供电 下方针脚随意接 不分正负 电压为10Kv

开始通电 电压为10Kv 上盖革【盖革距离高压源大于5M 且探测器被金属罩住,不存在电磁干扰的情况】

盖革显示本底辐射为0.14微希沃特

开始通电 盖革显示峰值为38.3微希沃特 剂量率稍微超过了我上一篇发的电离式烟雾报警器 转换效率很低 能测到已经很好了

----------------------

下面是2Z2P 供电方式与1Z1A相同 但是这只管子较难驱动 我使用了50Kv的电压才使它达到与1Z1A差不多的剂量

盖革显示剂量率为41.2微希沃特
这只管子的剂量上限较高 把电压开到上百千伏甚至可以配合医用增感屏来拍X光片 但是我的电源达不到这么高 所以就不试了

-----------------------

结论
部分整流管工作在高电压【大于10KV】就能发出X射线 挺神奇的 虽然他们工作在机器里射线还没射出来就被各种元器件屏蔽掉了 工作在几百伏的管子就不用担心啦 另外能出射线的管子一般都有接收极【就是电子管的头部有金属那里,不知道叫啥,有大神知道吗】
下次我想试试CRT显示器 也就是‘大头显示器’ 这种显示器内部就有电子枪 据我所知工作电压也非常高 而且也会产生X射线【想想小时候经常走的很近看电视 现在想想有点后怕】看等下次搞到了在发文吧。

网友:
神奇的论坛,点进来开眼界了,盖革计数器不错

网友:
日光灯管也能发出X射线吧

网友:
显像管的铅玻璃屏蔽吧!2万V应该没有多少泄漏

网友A:
盖革计数器贵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盖革计数器贵不贵?

最便宜的几百 贵的几千上万 我这款3000多

网友B:
不错,支持搞科研,就是楼主你这X光有点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支持搞科研,就是楼主你这X光有点弱

和专用的射线管没法比 不过可以出射线已经很惊喜了 专用的射线管50KV的电压射线会非常恐怖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盖革计数器贵不贵?

想当年盖革计数管很便宜,买来可以DIY用,后来小日本福岛核泄露事件后价格一下子就猛涨上去了。

网友(2023-05-05):
头部有金属那里是消气剂蒸发形成的

网友(2025-02-11):
阴极射线管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真的长见识了

网友:
上次拆了一个古董亮度测量仪器,里面拆了一个金光闪闪的电子管,这个管给一个铝合金包裹再里面透露出一个小孔,看的有点怕怕就给扔了

网友:
支持这样的折腾,没准能折腾出点新花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