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家里EOL(烧毁)的飞利浦初代标准型8W节能灯

楼主(2022-05-30):
前段时间家里灯坏了,本来不打算拆的,昨晚正好有时间就拆了

拆前来个全尸

总重量71克,相比飞利浦初代紧凑型5W节能灯更重

黑头挺严重的(不过没有死亡泪滴)

这次另辟蹊径,直接用树脂片锯开

PBT塑料外壳厚度约3毫米,非常的厚

最终在把底壳切碎的情况下才拔下灯管部分

发现损坏原因:三极管放炮

放炮部分特写,其中三极管已经一半没了,直接掉下来了

拧下4根供电连接丝,拆卸灯管。灯管为汞齐管

不出所料啊,背面干干净净,啥都没有

主板连接线还是一根焊接在底部,一根卡在侧面,而且电线很短

主板一览,还有小电容的,不多见了

搭载了艾华旧版CD11GH系列400V 1.8μF滤波电容

花了约半小时拔下了大部分元器件

艾华滤波电容特写

扼流电感特写

本人第一次完整拆下了节能灯变压器

两个规格都是50V 22μF的艾华小电容(一个的引脚拆的时候被拉坏了)

一堆电阻和二极管(大部分拆坏了)

4个涤纶电容

放炮炸掉的13001三极管

另外一个好的13001三极管

4.7mH 工字电感(拆烂了),06年8月生产的

花了一个多小时拆解完了,各位别白嫖了,动动手指点个赞吧

网友A:
都用上电磨了啊,您 这可不是辟蹊径,您这是走弯路

网友B:
日光管,灯管用久了漏气,导通电压越来越大,最后就把电子启辉器拖死了,但一般是 难 高压部分的电容。修就没必要修了,摊上就2、3块一个

网友:
可以撬开的。

楼主:
我无损拆开过新款飞利浦,但是旧款真的拆不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日光管,灯管用久了漏气,导通电压越来越大,最后就把电子启辉器拖死了,但一般是 难 高压部分的电容。修就 ...

给我大卸八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用上电磨了啊,您 这可不是辟蹊径,您这是走弯路

上次撬旧款紧凑型5W用薄一字起子撬了1小时才撬开,这次电磨半小时就撬开了,不是更快吗(因为这个拿起子撬纹丝不动)

网友C:
可以轻松撬开的家里还在使用这次节能灯

网友D:
节能灯还是相对耐用些

网友E:
飞利浦的好撬,最不好的就是松下的,那个壳堪比鸡蛋壳。

网友:
里面东西还蛮多的

网友:
现在我家的飞利浦还在,厨房。就是贵,也是广东代工的,业内的知道。

网友:
以前的灯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拆这么多是做什么用?

网友:
大约是9年前,在矿坛淘了50多个节能灯管,1元一个。把家里那些坏的节能灯都修复了,现在还剩余几只,电路板剩余一大堆,等所有灯管全坏掉后就全拆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轻松撬开的家里还在使用这次节能灯

劣质节能灯我徒手都能拉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节能灯还是相对耐用些

确实(凑字数)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利浦的好撬,最不好的就是松下的,那个壳堪比鸡蛋壳。

飞利浦旧款的要不要我到时候家里坏一个给你邮过来,你看看好不好撬

楼主:
那时候贴片元件成本高,所以都是非贴片的,就很多元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