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锂电池充电的这种现象,如何解释?

楼主(2022-05-30):
前段时间改装的定位器

地址  gps定位器修改后挺满意,观察能用多久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mydigit.cn)

改装之前,电池电压3.6v ,放在设备上频繁重启,无法使用,手机app报警电量低。

改装之后,设定输出电压3.98v,可以正常工作,2天后(5月12日)设备离线,重启设备,看到指示灯一闪而过,检查电池电压,2.88v

晚上,关闭设备,使用手机充电器充电,一切正常,充满后放在车子上。5月27日下午,设备断电,重启设备,指示灯都不亮,可能是电池保护板已经断电了。电池电压没有测量,直接连接在车充上充电。

这个时候就不正常了

充电的时候我正在开车,大约10分钟,看到电池鼓包了,大约2.5mm。(充电时候没有关闭设备),于是断开充电器。心想,难道电池不行了?车充的充电电流太大?

不想那么多,先休息;

周六早上,去看电池,发现鼓包小了,鼓包程度大约0.5mm,,难道有吸收了??

把设备拿回家,使用手机充电器充电(充电的时候关闭了设备),有轻微的鼓包,鼓包程度程度大约1mm,观察10分钟没有变化,继续充电。,充电功率如下

冲了一晚上,第二天电池电压4.18v。充电关闭。电池毫无鼓包,而且,电池包皮紧紧地。类似真空包装一样。

真实奇怪的,现在思考一下问题
一,为何5月27日下午使用车充10分钟,鼓包明显?
      1,初始电压太低?(第一次充电电芯电压2.88v,第二次未知,绝对比第一次要低,因为第一次充电前重启设备指示灯还有一闪而过,第二次就没有)
      2,车充电流太大?(资料显示充电芯片4056的最大电流1.6a。检查电路板,4056的2脚电阻是1200欧姆,这么看来,车充好像电流也不大)
二,为何放了一晚上,第二天鼓包变小了?
三,第二天使用手机充电器,有全部正常了,鼓包的气体全部吸收了,这么神奇吗?

现在的办法,考虑到使用升压模块每次都把电池用尽,好像也不太完美。决定去掉升压模块。
因为原设备的充电部分好像有点问题(也可能是前期换电池的时候虚焊了,如果是虚焊了,那就不需要这一套东西了),现在决定使用外部充电模块充电。再观察一段时间。

网友A:
鼓包的应该是漏气了

网友:
这个电池紧张刺激啊

网友:
热胀冷缩,充电发热胀了,放置冷却后缩了

网友B:
是不是电池内阻变大了

网友C:
这用着心里慌啊

网友D:
没遇见过这种现象,看看涨知识了,谢谢分享。

网友E:
换电池吧,安全第一

网友:
1.过放不及时充电的话会鼓包。2.手机等智能设备电池耗尽关机后再充电,3伏以前都是小电流充电的,一般电流都只有百来毫安,突然大电流充电就会电解电池电解液。冲满后会吸收回去大部分,但很难回到原来,如果把那些气放出来再502密封住,充满电后就会完全恢复,充电及时的话容量都不会有太大变化。
松皮最大的问题是内阻变大,额定放电功率变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鼓包的应该是漏气了

现在看来,没有漏气的现象

网友F:
换块电池吧,鼓包了就不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电池内阻变大了

没有仪器,暂时不知道电池内阻多少,有啥简单方法测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用着心里慌啊

软包电池,问题不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电池吧,安全第一

软包电池,问题不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遇见过这种现象,看看涨知识了,谢谢分享。

我也是第一次见,这个电芯是  共享充电宝上的,应该质量还行吧,再观察观察。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块电池吧,鼓包了就不好用了。

这个电池是  共享充电宝里的,质量应该还可以吧,软包电池,再观察一段时间

网友:
电池内阻大,充电会发热的话就会鼓包,内部气体臌胀,检测下保护板是不是有问题,过充也会鼓包

网友:
引用 楼主:
软包电池,问题不大吧

那谁说的好,车里面本来温度就高,尤其太阳低下。当初把一个液晶温度表扔车里面中午去看的时候发现液晶屏上都是黑的,就是满满的黑,开门过一会儿才又逐渐恢复显示,恢复显示的时候温度显示的都是很高的具体是多少忘记了,但绝对是很高的那种。

网友:
软包电池放空电,在充满电有不大的扩涨。因为小米1万哪个拆出来 没装壳充满后在装壳明显难放进去有点点卡。

网友:
设备齐全的大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