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个水果家的A1520音乐基座

楼主(2022-05-30):
买了一个音乐基座,只能放进一代SE,还不合适,看形状应该是放5C的。

拆开看看
撬卡扣就行
配重块真够个

看到稀奇玩意没有?这货居然不能调节音量,看来就是给组合音响用5C当音源用的。拿了一个5C放进去,果然严丝合缝的,别的机型上去全都得切壳子。等我看看怎么改成XS啥的也能用

网友A:
没必要了,蓝牙方便多了。

网友:
第一次看见这东西,可能传输高保真音频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了,蓝牙方便多了。

兄弟是不对音乐基座有啥误解

难道你见过有人用蓝牙当前级?

网友:
好奇怪的转换器

网友:
苹果的工业设计是牛的

网友:
这里面还有不少东西呢, 本来以为只有线路连接而已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

网友:
这货不错,拿来房间听听音乐不错,连WIFI什么都可以听到的,我自己用的是JBL苹果机座,可惜只可以用到4S,太卡了,不知道楼主的这个什么价钱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是不对音乐基座有啥误解

难道你见过有人用蓝牙当前级?

见笑了,没用过苹果的东西,以为就是个音箱,想当然地以为蓝牙音箱更方便。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只为了回复挣分,回复的态度太勉强了。

网友:
十块一个 买了两个  打磨两边 可以用5S 6P XS MAX  35一个买了个5S 的 音质相当好 并在充电时 听歌 音量加减在后级上 。平时当个充电座也相当不错 立式充电

网友:
可能是给iPod touch用的吧

网友:
充电时可以音乐下

网友:
头回见,看前几张有大金属块以为就是简单的线路转接,没想到这么复杂

网友:
这音乐基座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
做工挺好,不过感觉没啥用

网友B:
这个价格应该有点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价格应该有点贵。

咸鱼上现在10块钱一个不包邮。

如果家里有能和他配套的音响,弄一个来拿手机当音源应该不错

网友:
原来苹果里面的设计就是为了收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