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索尼XM-4/YY2948蓝牙耳机上充电触点正负极定义

楼主(2022-05-30):
自己的苹果一代左耳上周陪同事去买卫浴在建材城丢了,没想到老妈昨天捡了一只索尼的左耳。型号是WF-1000XM4 这玩意看外观做工还是不错的。电池没电了,没法配对。求教各位大神,耳机上3个充电触点正负极的定义。

网友:
这个不好拆
只能找个盒子量一下

网友:
三用表量下充电器就行了哈

网友A:
帮你找出来了,负极你自己试一下就知道了。看图可知,电池是直接与触点连接的,你可以用万用表量一下三个触点的电压,一般电池还会有剩一点电压的,这样也能知道正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找出来了,负极你自己试一下就知道了。看图可知,电池是直接与触点连接的,你可以用万用表量一下三个触 ...

好像正好反了,靠近红外检测的那个脚是负极输入,中间是电池状态检测,最右边的是正级

网友B:
这个没盒子能配对?

网友:
用万用表量一下

网友C:
配对不需要盒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盒子能配对?

求教,配对是不是需要盒子。我充上电了,就是没法开机。貌似开机需要至少三个条件,开盖时盒子上给耳机一检测脚个信号,耳机上的红外检测到耳机离开盒子(盒子上相应位置有块黑色检测位),耳机上霍尔检测到耳机离开盒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配对不需要盒子,

确定吗?好想不像某多多上十块二十的那种不要盒子也能配对。这玩意好像必须有盒子才能配对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确定吗?好想不像某多多上十块二十的那种不要盒子也能配对。这玩意好像必须有盒子才能配对 ...

我现在就用,xm-3盒子带NFC,XM-4的盒子只有充电功能。我刚试了一下,好像配对需要两个耳机同时按才能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就用,xm-3盒子带NFC,XM-4的盒子只有充电功能。我刚试了一下,好像配对需要两个耳机同时按才能配 ...

谢谢,您的意思必须要左右耳二只耳机同时开机才能配对,是吧

网友C:
我刚才试了一下我的耳机,单个开机配对不了,必须两个同时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刚才试了一下我的耳机,单个开机配对不了,必须两个同时开机

请教下单个能开机吗?能把充电盒触电正负极帮我量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下单个能开机吗?能把充电盒触电正负极帮我量一下吗

单个能开机,下午回去给你量

网友C:
耳机触电直接测量没有电压,测充电盒针脚是4.1v。对应点位给你标出来了,

网友:
紫薯布丁,紫薯布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耳机触电直接测量没有电压,测充电盒针脚是4.1v。对应点位给你标出来了,

我拆开了,靠近红外检测的那个脚与电池的负极相连。

网友:
一个电源+,一个电源负,一个温度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