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折腾一个带指纹解锁和3.5耳机孔的小屏机iPhone SE,加大电池日常使用

楼主(2022-05-30):
翻了一下,家里还有2个6s和2个se,两个128的是扩容机,一个128和一个64的是原装。拿出来一个128的扩容se,准备折腾一下电池做主力机。

用了两年xs,最近那玩意电池也差不多快废了,现在疫情闹的整天要带口罩,那玩意只有面容解锁,每次都要输密码,烦死了…………

6s也试了试,解决电池问题的方案是原厂聪明电池,但挂上去之后是在太重了,还是se顺手啊。

买了点材料准备改装se的电池,结果螺丝居然在半路上卡了一个星期,真让人恼火。

本来觉得128还是有点小,打算扩容到xs一样的512,看了看扩容比买个se还贵,还是算了吧,听歌再拿个6s用好了,反正还有俩。

——————————————————
以下为改装过程。

折腾电池,准备的东西如下:聪明电池一个,墨菲果6充电壳子一只,se厚壳子一只,螺丝若干,se后盖一只。

聪明电池和背夹都要拆掉,因为这里要的是聪明电池那个鼓包部分做壳子用,电芯则使用背夹拆机的。聪明电的容量有2365和1783两种,墨菲背夹则是2750和3300两种,。当然了,如果你不是追求3300容量可以不折腾墨菲充电壳子,2750的对比2365意义不大。另外,不是3300的电池也不需要在改装的时候切手机壳子,直接放进去就够空间。

.

如果你计划2365的附加电池够用,买个砍头的果7聪明电池拆就行,不要买果6那个带耳机孔的,才1875,小太多。

另外就是一定要给SE弄个足够厚的壳子,聪明电池那个鼓包比较宽,窄了的话壳子还没鼓包宽。

螺丝是为了把那个鼓包装在手机壳子上准备的,因为那个鼓包上边有很多原生螺丝孔,不追求密封的话,不需要上满,有6个螺丝就能固定。

把聪明电池和墨菲的果6充电壳子都拆掉,割出聪明电池上装电池的那个鼓包。记得要用切割工具,别学我直接用钳子掰,否则侧面会缺肉的。

还有引出线,我采用的打孔方案,因为排线很难找到合适的,还是打孔方案万用。

这个方案不需要再换太好的机内电池,从电池排线的座子附近找到供电正负极焊线引出即可,绕过机内电池的电路板直接供电主板,这种方法可以让机子认为你只有一块正常的电池,侦测电池的时候也只侦测机内那块…………所以外挂电池不要忘记装保护板,这基本就是现在所有外挂电池的做法,该学习别人优秀的地方一定要学习。

最后一点就是,因为动了电池电路,所有地方都要特别小心翼翼,绝缘必须做好,千万不要出现任何短路,否则你等着修机子就好^_^

挂上电池以后,比戴厚壳子厚了5mm,原装好像是1877的电池?加3300之后直接过5000了。

虽然我手里的电池都不咋地,但是就算不到5000,总也得有4000往上吧?

说实话,无论如何,4000的电池怎么也够一天使用了,就是SE的充电功率偏小,没点的时候得4个多小时才能充个90%,晚上睡觉的时候挺合适的。

基本测试:用到没电后第一次充满的时间大致为4个小时,还可以接受。本来计划充电时间太长的话使用外挂快充的,看来是没有必要了

重度使用下的续航测试:开必剪剪了一个359分钟的视频,耗时一小时,5分钟后整机拿着很温暖,铝框部分发高烧的感觉,后背电池也很给力,一样的温暖。剪完掉电15%,看来这种强度也就能用6个小时左右。 这种强度测试到此为止,这机子还是不适合干这种事情的。

网友A:
电池的保护板呢?还是用se的原电池保护板吗?我很多数码设备也这么改,但是充电头疼!

网友B:
楼主用过好几个型号水果手机,对内部结构了如指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的保护板呢?还是用se的原电池保护板吗?我很多数码设备也这么改,但是充电头疼! ...

原电池没动,外挂电池当然是使用自带的保护板啊,这个电池是连着保护板拆下来的,只是把保护板用黑胶布包上了,不然保不齐啥时候就会碰到下边铁壳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过好几个型号水果手机,对内部结构了如指掌。

都是得拆开才能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得拆开才能知道

谢谢!谢谢!

网友:
苹果A9的性能还是够用的,比晓龙835强一些

网友:
这些都是废品站来的货?

网友:
苹果手机电池扩容非常实用,有一个6S一直想加个背夹电池

网友:
A9处理器依然能打

网友C:
重量可增加不少呀!

网友:
我也有二台SE电池也是不行了,有空也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量可增加不少呀!

没办法,不增加这点重量,手机基本没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