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一个山地车智能调光灯 INFUN GT100

楼主(2022-05-30):
咸鱼收了几个山地车灯,铝合金材质,做工不错,回来侯试灯,误将其中一个灯接到了12V电源上,虽然灯仍然会亮暗光,但开关没有任何反应,也不能调亮度了,于是拆开看一下什么情况

灯外观

拆开后,里面居然有这么复杂的电路

线路板

线路板

线路板

可以看到一颗类似三极管的贴片糊了

来个特写

丝印AFKW  2T
不清楚前面四个字母具体什么意思,手边线路板没有2T的贴片,只找到了一个2T1的,换上试了一下,跟坏了的时候一样,可以亮微光,还是调不了光。
于是,按2T这个型号淘宝买了贴片回来替换

换上了,但按开机键还是没有任何反应

不过,自始至终只要短接三极管两侧任意两脚都会亮强光,说明灯并没有坏
整体灯的做工还是很不错的,不知是哪个地方还有问题,或者丝印AFKW  2T并不能直接用2T替换。

网友:
山地车智能调光灯 做工这么好。

网友A:
可惜了,通电测下U5第2脚电压多少?

网友:
应该不止这一个芯片烧了,其他的芯片也换一下试试? 要不就用代换法,从其他好的灯上面,拆零件下来,装到这个坏的上面,来试出哪个是坏的,不过这样做也有风险,可能会把好的零件也烧了

网友:
R28阻值不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惜了,通电测下U5第2脚电压多少?

谢谢,刚试了一下,U5第二脚是4.06V,第三脚是3.48V

网友:
下点功夫修好吧

网友:
这自行车灯不错电路搞得太复杂了慢慢修吧

网友:
好灯值得修

网友:
降压恒流比线性效率高,缺点是单片机调光复杂,应该设计成多档开关,控制芯片反馈调光简单耐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刚试了一下,U5第二脚是4.06V,第三脚是3.48V

怎么回事?测错了吧!你输入供电是多少?

网友:
看做工还好吧

网友:
太复杂了,大材小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回事?测错了吧!你输入供电是多少?

输入4v,一节18650锂电池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入4v,一节18650锂电池

那就是U5第二脚输出为3.48V,你不是有其他好的灯吗?换下U2看看,不行再换下U1试试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U5第二脚输出为3.48V,你不是有其他好的灯吗?换下U2看看,不行再换下U1试试呗! ...

好的,谢谢

楼主:
谢谢,找了半天没有找到一样的,就按照2T这个标记买了贴片三极管MMBT4403,总算找到一样的了。

楼主:
,一直没有搞明白这两个元器件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