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修DELL工作站主机T5500状态灯1和2闪烁电路故障

楼主(2022-05-30):
2019年在二手贩子手上淘回来的DELL工作站主机,型号T5500,当时看到贩子介绍很不错,双cpu X5650,16G ECCDDR3内存,专业图形卡Q600(后来升级成Q2000),当时还不错贵,不到1K还包邮,当时为了装13,就拿下了。

主机很重,足足35斤。稳定性一直挺好的,但感觉也快不了多少,原机320G机械硬盘,又加个256G固态,用WIN7,开机时间也要23秒,不知道是我设置问题还是搭配问题。一直没有提升开机速度。

几天前出现故障,开始各种死机,开始是win7下无故重启或死机,再到bios下也卡住死机。最后索性不启动,状态灯1和2在闪烁,就算启动了也会很快死机。

上DELL官网查询诊断指示灯说明,看到是某个供电出问题了。电源排除过,没有问题。那就是主板上的供电问题了
悲催来了,这主板还没有图纸,万能的某宝和咸鱼都没有这图纸。一下子没了信心,这种暗病很难搞。

幸亏看了不少浙江吴彦祖的视频,也学了点皮毛,只能瞎搞了。

就主板和电源有螺丝,都是卡扣式为主。主板超大块,有点难拆。主板拿下来,基本就掏空了主机。

拔掉电源模块的排线,这线很夸张,又粗又长又硬。

电源模块插头,足足53根线,基本上什么接口都有了。

这工作站的电源也很牛的,875W,功率相当足,比一般台式机几百瓦电源牛多了,又稳定。

丽台图形卡Q2000,黑卡,显存1G,画图不错,玩大游戏就算了。

外观比现在的游戏卡逊色不少,散热器才那么一点,游戏卡散热多夸张。

状态指示灯拆下了,就通过这几个灯分辨故障属性,还挺有用的,跟诊断卡差不多功能

主板来了,好夸张,好大一片,尺寸比台式机大号主板还大。
银色散热器下面是CPU X5650,功耗不低的,记得是90W。两个大风扇在散热器的左边,对着散热器和内存吹。

开机瞬间,赶紧测一下各个电感的电压有没有出来,最后锁定,cpu供电6路都没出。分析下,要么是12V没过来,要么是供电芯片没工作。
测量后是cpu供电芯片没有输出信号。这型号是ADP4100,EN已经有电压3.3V正常的。ADP4100要么是坏,要么是虚焊。
先加焊试试吧,热风枪400度加焊油吹。

拆主板刚开始试机的时候,学浙江吴彦祖这厮,用万用表把这黑色排针对地刮一遍准备开机,结果机没开成,却冒烟了,才知道其中一个脚是带电,烧了一条细线。

就是箭头这个细线,这个线断了,状态灯就不亮,手贱了。
测量R291还是导通的,估计是0欧,跟旁边的排阻一样。

翻过背面,确定这个针脚就是连接这些点,飞线焊接上。再胶布粘住即可。

最后的结局就是轻松秒杀,真是ADP4100供电芯片虚焊导致cpu供电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
现在已经装好机,测试了2天一直开机,没有掉电死机,状态灯也通过这个飞线搞定了。
谢谢观看!!!

补充内容 (2022-6-7 16:07):
后续:cpu供电芯片ADP4100还是有故障,还会出现不定时死机。后面买了芯片更换,现在试了很多天了正常。

网友A:
还真修好了,不是工作站级的不停机可以工作10年多么

网友B:
最好不要一扫而过,要是有大电流针脚,很容易烧东西

网友C:
感谢浙江吴彦祖?
能分析到电源管理芯片虚焊,确实需要些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真修好了,不是工作站级的不停机可以工作10年多么

真修好了,走狗屎运,本来想换板的,要三四百不舍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不要一扫而过,要是有大电流针脚,很容易烧东西

没经验啊,搞笔记本可以,搞工作站真会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浙江吴彦祖?
能分析到电源管理芯片虚焊,确实需要些知识。

挺感谢他的,每期视频都追着这厮看,皮毛是学废了

网友:
修好了还能再战10年。

网友D:
家用太耗电了,仓库堆了好多台,懒得用

网友:
当然年的高级货  现在显卡做图形处理可以  机箱GOOD

网友:
这技术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家用太耗电了,仓库堆了好多台,懒得用

的确很费电,还接了两个dell显示器,整机工作一小时至少一度电起,公司用可以,家用没必要,

网友E:
刚蹲下就能刷到的那个吴彦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蹲下就能刷到的那个吴彦祖吗?

就是他,每次蹲坑就会看这厮

网友:
可以修主板这技术厉害了,工作站修好了再用几年应该没问题

网友:
电费会超过话费

网友:
今年买了2手惠普z400,400块,够用了,设计个电路板什么的。

网友:
这个电脑耗电有点高呀

网友:
我这四u机好几台,扔下没空玩,这玩意太耗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