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红米笔记本REDMI BOOK 键盘失灵,TAB灯常亮维修

楼主(2022-05-30):
我的红米REDMIBOOK压在小摩托坐桶里开了几天, 昨天拿出来还能用,今天键盘就失灵了,能开关机,几乎不能输入,偶尔能输入就会出现某个按键自己连续触发无法停止,Tab灯常亮无法关闭。拆机拔插了排线没法解决,请问大佬是什么问题?

网友:
拆电池断电后再恢复开机试试。

网友:
换键盘会比较好。

网友A:
小摩托坐桶里面没有高温,应该不存在烤变形的情况,我之前联想笔记本类似故障换过3个键盘了,最近一次换过之后也没怎么使用过了。目前还是好的。

楼主(2022-07-25):
引用 网友A:
小摩托坐桶里面没有高温,应该不存在烤变形的情况,我之前联想笔记本类似故障换过3个键盘了,最近一次换过 ...

售后换了总成,修好了,我猜是给小摩托的发动机抖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