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C口充电线维修

楼主(2022-05-30):
论坛网友处购得,线材质量确实好,充电有提示,但电量不升反降,测量正负极阻值2.7Ω,怀疑C口贴片保险坏了。拆了C口没有保险,电容电阻正常。又拆了USB公头,发现多了块小板并联在正负极,貌似滤波的。拆掉小板后重新焊接,用硅酮导热胶封装外壳。充电正常了

网友A:
这玩意虽然能修,但买一根更爽。

网友:
线已经多的数不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虽然能修,但买一根更爽。

网友:
typec加usb3.0头还没见过

网友:
空气循环扇

网友B:
充电没必要3.0的线。。。
QC充电2A以内电流,甚至见过正极只有两个触点的插头。。。一样冲。。
超过2A 还是建议原装的。。。否则应急用小米之家16.9元买一个就很不错了,typec 口都是标准通用的,质量也挺好的,没有啥私有快充乱七八糟的引脚。。。

网友:
2A线现在白菜价,dIY当然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虽然能修,但买一根更爽。

买的也不一定有这个线质量好啊

楼主:
我又翻了下我照片里没有啊,你咋知道旁边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没必要3.0的线。。。
QC充电2A以内电流,甚至见过正极只有两个触点的插头。。。一样冲。。
超过2A 还是 ...

以后就拿来做3.0的数据线吧,焊点是低温锡焊的  发热的话也不安全

网友C:
有个小板,触发的吗?

网友:
先拆开后   就难复原

网友:
这C口线用料看着不错。

网友:
淘宝一下,品牌线20元2根

网友:
我线坏了都是改A口线,不过时

网友D:
拍照拍的很清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小板,触发的吗?

不太像,左右两端是正负极,正级串联了个2.6Ω电阻,正负极并联很多电容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拍照拍的很清楚啊。。

手晃的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