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易简儿童理发器(Yijan HK65)

楼主(2022-05-30):
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理发器的电路板,我不太懂。充电是4.2V给电机供电是2.4V,那电机就是2.4V,转速非常慢,问一下能不能卸下一个什么可以正常释放原有的3.2V或释放电流,电池是锂铁3.2V 200毫安。

网友:
电池容量有点小阿

楼主:
是的,当时还卖200多那,如果你懂电路的话,请教一下,如何电流增大,如何恢复3.2V,现在电压以限制在2.4V

网友:
陶瓷刀片理发剪

网友:
陶瓷刀片耐用吗

网友:
我也有一个类似的,下次拆一下

网友A:
看图,是磷酸铁理电池,应该是3.65V最高电压,是否怀了,还是镍镉电池的,用稳压电源试一试电机,测试电池是否正常,在就修板子把,

网友:
家里也有一个  电池不耐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是磷酸铁理电池,应该是3.65V最高电压,是否怀了,还是镍镉电池的,用稳压电源试一试电机,测试电池 ...

电机是好的,没问题,就是一开机高速转几下,就慢了下来,好像是限制电压了或是电流。

网友:
陶瓷刀部分需要润滑一下。用久了就涩了

网友(2022-08-07):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电池衰退了。。。毕竟都服役这么久了。找同型号新电池怼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