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无技术含量,修一个小米AI音箱电源,电源型号AY21AA-BF1201752

楼主(2022-05-30):
小米AI音箱官宣

电源由底部输入

同事的电源坏了

电源型号:AY21AA-BF1201752

插头

经测量,无输出,拆开

主板背面

无输出,只能通过线的颜色记下输出正负极

测量输出整流管为短路状态,往后测都是短路状态,输出线也是短路。
拆下输出线,主板正常,线是短路。
仔细观察,应该在这里

做个小手术

果然,芯线的皮已经断开了,由于外力,护套已位移了,使线芯与屏蔽线短路了

准备重新接输出线,这里其实能看到因打火在线上留下的痕迹

接好后,检查正负极

测试正常

打胶,装盒

交作业去。
谢谢观赏!!

网友:
中规中矩,奥源代工~

网友:
忙乎半天,白拆了

网友:
只是线皮破损?

网友:
现在的线皮质量真不行哈哈哈太软

网友:
能工巧匠,修复的很好哦

网友A:
线皮真不如以前结实了,美其名曰环保材料,用不了多久就变色、破皮,估计厂商就是想多赚配件钱

网友:
啊,不需要拆的,你却拆了

网友:
奥源代工的,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纤芯是 铝芯还是 铁芯 ?

网友:
设计紧凑,看着功率也足量

网友:
下次试试白色的热缩管

网友:
小米一贯的伎俩,整体看着不错,细节出问题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皮真不如以前结实了,美其名曰环保材料,用不了多久就变色、破皮,估计厂商就是想多赚配件钱 ...

苹果带的这个好头

网友:
这个拆的还是有点水平的

网友:
两线并列不好吗?为什么要做成包围的?

网友:
里面还真的不错

网友:
牛哦,输出短路想到线。,估计是我得拆几个电容。

网友:
质量好像不错

网友:
短路没烧坏电源算是不错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