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一个忘记品牌的软件锁(加密狗)

楼主(2022-05-30):
应该是2019年公司的产品,做按量付费的时候考察过各种加密狗。
要了几个样品,这个测试发现发热量太大,不敢用于生产。
三年后我又回去接手这个项目,重新调研加密狗的选型,找出来拆开看看。

插进电脑显示一个光盘,一个U盘,应该还有一个HID设备
光盘里面是各种文档和SDK,U盘是4G的存储区

看下手册

从手册和文档上看,这个加密狗还行,能用。SDK和源码也挺完整。
遗憾的是发热太大,准备开壳。

USB公头上有激光打标的序列号

用水口钳从后面轻轻撬开,卡扣结构的

卡子另外一段在主体框架上,从USB那头往外抽

抽出来就看见。。。一个U盘?

背面是ARM芯片

看下U盘的连接方式

估计是U盘选型问题,这种封装的U盘发热量巨大。
以前迈过闪迪的小豆豆64G盘,只是插上不读写,自己都在那发热。

网友:
辣鸡U盘哈哈哈

网友:
HOT DOG ? 不错的优盘

网友:
当初加密狗在工程软件中,使用的较多。

网友A:
比最便宜的ET99还垃圾啊

网友:
加密狗还带U盘? 这不是徒增故障率?,选一个不带U盘的就行了,那种的发热量极低

网友:
数据保存超过10年。

网友B:
u盘发热很大,有点不理解为什么

网友:
以前用加密狗多一点,现在大多不用这种

网友:
这玩意竟然还没死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最便宜的ET99还垃圾啊

确实,幸亏这个是样品没花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u盘发热很大,有点不理解为什么

集成度高,DIE面积变小了,散热面积就少了。加上有些主控的漏电流挺大。

网友:
成本应该不高吧

楼主:
这种企业应用的东西都一样,成本不高卖的死贵。

网友:
结构挺复杂,2个加密芯片,黑胶U盘。新软件通常改成登录会员,购买正版服务器验证。

网友C:
嘿嘿,这家软件公司现在是不是不存在了?

网友:
做不了垄断的都基本上倒闭了

网友D:
使用的是什么主控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的是什么主控芯片?

看不清,应该是定制的带加密算法的ARM

楼主:
引用 网友C:
嘿嘿,这家软件公司现在是不是不存在了?

公司还在,只是我们排除了这个产品,重新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