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思域更换雨刷第二弹

楼主(2022-05-30):
第一弹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63105-1-1.html

最近雨刷刮的不是很干净。。。。。。而且经常的暴雨。。。。。。。

福利雨刷

取下来。。。。。

玻璃上不知道掉的什么。。。。。。。。

一种黏性物质。。。。。。

这次选择了博世的有骨雨刷。

背面

额。。。。。。。

继续

背面

博世

生产日期。

完成

刮的很干净。

网友:
把玻璃上油膜 去掉 在上点驱水剂

网友:
落上树胶了吧,这玩意很难清除,可以试试热水+重油净

网友:
雨刮上的橡胶晒化了吧

网友:
博世的还是可以的  挺不错的

网友:
鸟枪换炮了。但是价格也不便宜啊。

网友:
我觉得玻璃上的是晒化的树胶,雨刷擦过的时候跳着走

网友:
绒花树就落这种胶。

网友:
胶条老化特别快

网友(2022-07-10):
我都只换橡胶条,原厂雨刮臂质量很好是mitsuba的!去soft99先去油膜,再涂雨敌开高速下雨都不用开雨刷,雨滴直接飞走~

网友(2024-09-12):
这雨刷好复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