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联想一体机拆解清灰

楼主(2022-05-30):
开机温度80。拆开清灰后温度50左右。就能上网看个电影了。

网友:
老电脑,换个固态硬盘,提升使用体验。

网友:
换成固体硬盘,比3.5寸台机硬盘又节能5W。

网友:
换个固态硬盘,提升使用体验,又节能。

网友:
支持换固态硬盘

网友:
不错,清灰解决

网友A:
机器挺漂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器挺漂亮的

就是太老了,硬件跟不上了,只能上网看电影了

网友:
清洗干净又一年。

网友:
配置不高吧

网友B:
感觉一体机散热都不太好。

网友:
一体机元件太紧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一体机散热都不太好。

散热确实不好,还是低频节能cpu

网友C:
强烈建议换固态,即使是SATA协议的和旧的比提升也很明显,现在固态都很便宜了。

网友:
一体机也有好的比如苹果和微软的一体机屏幕比大多显示器都要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强烈建议换固态,即使是SATA协议的和旧的比提升也很明显,现在固态都很便宜了。 ...

主板是sata2接口。换固态也快不哪去.卖掉换个好点的用

网友:
换个SSD提升非常明显的

网友:
有点老了   看看电影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