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帮同事MM拆修个素乐电蚊拍P1

楼主(2022-05-30):
同事MM前几天拿过来的,说充不进去电,一充就绿灯,断了就没电了。今天终于有空了,来处理一下。
看参数应该是锂电的

卡扣一路撬,到这里撬不开了

仔细研究下,这里有猫腻

撬开之后有4颗螺丝,拆了之后就拆开了

果然是电池不行了,找一个拆机电池换上就好了

换下的电池分量还不轻,还有条形码

生产日期是2019年5月的

网友:
难怪你这么热情,原来是MM的

网友:
感觉电池长期不用,存放时没有充电,过放保护了!

网友:
又到了灭蚊的时候了,换电池就修好还不错,是来看MM的,居然没看到

网友:
给MM发“红包”没好处。

网友:
可以放一下放MM照片,比拆机有意思多了

网友:
看来都是来看MM的,但这个主题没突出

网友:
电池长期不用,放坏了!

网友:
这电池是饿死的吧?

网友:
看来天冷前要冲满电再收起来

网友A:
MM的一定要认真修理,换一个高容量电池,比刚买来还好用!

网友:
这应该是卓能的电池,2000mah。

网友:
引用 网友A:
MM的一定要认真修理,换一个高容量电池,比刚买来还好用!

不能换太好的,不然下次不找你修了

网友:
行!问题一找一个准!不错!

网友:
这个电池可能过放保护了,试试激活。

网友:
你这拆机不全面,就拍几个螺丝眼子

网友:
就看到电蚊拍,没看到MM,差评。

网友:
摔两下,里面网就变形了

网友:
换个电池继续用,长时间不用过放造成的吧

网友:
里面的电路都不拍个照,差评,MM也没发照片,两个差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