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蓝牙耳机坏了,不知道怎么捣鼓好了

楼主(2022-05-30):
蓝牙耳机,充电时候底座灯亮,两个耳机不亮。用USB电流表测了没有电流。
插了如图。

电压档测量板子上接电池的两个焊点,4.2V,通断档测这两个点,滴滴滴。测量给耳机充电的两组触点,也是4.2V。但是就是充电没有电流。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仔细看看也没有发现哪里有脱焊情况。
最后一个表笔放在板子上红色线的焊点,另一个表笔挨个测八针脚芯片。有的滴滴响,有的放上充电指示灯分别亮红灯和绿灯。
反正不知道啥意思,瞎折腾。
然后装上,发现耳机开始充电了。一测,充电电流0.1A左右。
再试耳机,也能正常连接使用了。
可能啥原因?
请大侠指点下,可能啥原因?具体该怎么一步一步找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