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楷彬排插KB-607

楼主(2022-05-30):
买打印机送的排插(楷彬电器),电线细如丝,还好里面的0.5mm的是铜线,2.5米长电源线,三角插只有两芯线,地线是空心!看过就算,留下两芯三角铝线,其它还是报废吧

打了一大串文字,咋不见了呢!

网友:
线皮狗粗啊。

网友:
极其怀疑那个铜片不是用铜做的

网友:
看电源线可以是三芯少接一根地线得自己焊根地线

网友:
劣质产品

有标准,不执行。没监管和触发

结果就是劣币驱逐良币,大家比烂

网友:
地线是空的,零火是铁的

网友:
真够大胆的

网友:
好细的丝,不知道是不是铜

网友:
接地线都不接的不合格产品

网友:
省到极致了,感觉生产这种东西是在浪费资源!

网友:
送的东西一般都不怎么样

网友:
电线细如发丝啊。

网友:
接打印机还是够用了

网友:
最少还有根线用

网友:
这电钱好细啊

网友:
接个充电器用用也不错

网友:
厂家这样设计是出于保护用户的安全,细导线可以起到保险丝的作用。

网友:
内部这个铜丝太细了吧,还是换了吧

网友:
里面的导线也太细了吧,一般小功率使用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