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我会修电脑>电冰箱不制冷了,于是开启我的修家电之路

楼主(2022-05-30):
冰箱不制冷了
昨天晚上打开冰箱,突然感觉好里面是热的
才发现原来不制冷了
但是有电,打开门灯是亮的
于是开启我的修家电之路
但以为回很麻烦
结果一查,也就两个问题。PTC启动器,温控器
于是开始拆
PTC启动器拆来摇一摇   果然,声音不对。乱响肯定是坏了
晚上怕东西坏了
于是用研究了线路原理,用铜线临时短接
但以为可以将就开启压缩机
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
就是不启动
今天中午赶中午下班时间去了一趟家电市场
跑了三家就找到了对应的三插头的PTC
回来装上直接搞定

不但回修电脑,家电我觉得也可以修修
以后也做个牌牌写上  专修电脑,家电等
下班坐到路边拦点生意
哈哈哈

接线

接线

开拆

开拆

15兆欧

15兆欧

PTC启动器三叉

PTC启动器三叉

PTC启动器

PTC启动器

网友:
会修电脑的,又会修家电的,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
我也都喜欢自己捣鼓捣鼓的,有时还真的能省下一笔维修费。

网友:
主要是方便,找人麻烦,还可能会被坑、

网友:
其实一脚两脚都可以买,把里面的那个PTC片换到你原来的那壳里就行了,没必要跑那么多地方。

网友:
拆开看看里面的PTC片,有时就是接触不好

网友:
我连拆都不敢拆

网友:
我这边都没有地方买配件

网友:
要是管子漏了楼主能修否,月初买了个新冰箱,旧冰箱赠送。

网友:
楼主成就感剧增

网友:
看样子生意应该会不错

网友:
高手高手高高手

网友:
外面修要100-80元,自己修5元,还有成就感觉

网友:
去年我的小天鹅冰箱也是PTC坏了,请人来修,50+6块钱搞定,因为我一个人没法挪动冰箱,家里人又不认可我的手艺,只好请人修,

网友:
确实厉害  仰望啊

网友:
没修过,来看看.

网友:
判断准确,措施有效

网友:
又涨姿势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