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我会修电脑>电动螺丝刀电批博世牧田日立松下得伟威克士

楼主(2022-05-30):
电动螺丝刀 电批其实平时用的也不多
偶尔装装电脑,拆拆主板
看了总有一个月吧
这也是我来这个论坛玩的原因
大神太多了
博世牧田日立松下得伟威克士

千好万好,可我最终还是挑了个最贵的
没办法  我发烧了
啥也不想说
上图

网友:
怎么不买022

网友A:
还是玩的少了   候选里面最贵的应该是松下EZ7421

网友B:
干活挣钱的家伙什儿,买个贵点的没毛病,养眼好用还有成就感!我一大堆电动工具基本都是便宜货,只花不挣就为了玩,唯一的乐趣就是三天两头地维修或改造。

网友C:
这个在你说的品牌中并不贵...

网友D:
这玩意儿又粗又长,为什么有人喜欢用这东西?博世go,已经是极限了。

网友E:
012算可以的了 综合来讲 小扭力够小 大扭力挺大 带自停带灯 国产电池充电器都便宜 电机齿轮更换也便宜
我玩了7410 6225 6220 M4D 最后选的这个

网友F:
你应该是选择了一个最便宜的,得伟680,松下7521,7520,7420,7421多看看,或者松下7411,7410,6225。

网友G:
牧田012好货啊,牧田专业做电动工具啊的,比博世go2好太多,博世就是玩具,牧田扭力非常精准,还带扭力自停,牧田松下的黑科技

网友H:
确实一把非常适用的电动螺丝刀,扭力调节、高低速、自锁批头、可拆卸电池处处可尽人意,硬要挑点毛病的话就是没有转速可调,不过对于低电压电动螺丝刀属于可有可无的功能。

楼主:
012力气小。022力气大。我拧电脑的小螺丝。这个更好点。022冲击批怕把螺丝打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玩的少了   候选里面最贵的应该是松下EZ7421

哈哈。所以我不敢写松下啊。选牧田。我觉得。我还有得救。

网友:
好吧,我拆修电脑打印机啥的用的是邦德士的十七八块钱买的据说现在几块钱了,凑合着用呗比用螺丝刀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活挣钱的家伙什儿,买个贵点的没毛病,养眼好用还有成就感!我一大堆电动工具基本都是便宜货,只花不挣就 ...

其实,便宜货也能用。只是质感手感线性感没有大牌子的好而已。一堆的话,我也打算搞便宜货呀。国产大品牌的我都不打算要饿了。就拼多多销量第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在你说的品牌中并不贵...

博世牧田对于我而言,已经的贵的离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儿又粗又长,为什么有人喜欢用这东西?博世go,已经是极限了。

博世3.6伏。博世直柄,扭力不如这个每个档位分布均匀

楼主:
引用 网友E:
012算可以的了 综合来讲 小扭力够小 大扭力挺大 带自停带灯 国产电池充电器都便宜 电机齿轮更换也便宜
我玩 ...

你说的型号,都是我想要的。最后觉得牧田保有量高一点。力气大一点。就选了012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应该是选择了一个最便宜的,得伟680,松下7521,7520,7420,7421多看看,或者松下7411,7410,6225。 ...

哈哈哈。都是大神啊。确实是这些里面最便宜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牧田012好货啊,牧田专业做电动工具啊的,比博世go2好太多,博世就是玩具,牧田扭力非常精准,还带扭力自停 ...

松下,我都不敢看。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确实一把非常适用的电动螺丝刀,扭力调节、高低速、自锁批头、可拆卸电池处处可尽人意,硬要挑点毛病的话就 ...

转速 只有1 挡  200   2挡650     转速慢,不过,看你说的那么多优点,我也觉得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