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有修过户户通的么,里面的AMS1117很热,正常吗

楼主(2022-05-30):
帮修两台同型号的户户通,点不亮

一台1117adj,1.25v不稳定,0.6-1.5随机,有时能正常开机

换了后稳定开机了,但是工作时很烫,手指不能一直按着那种
貌似原来就很热,背面烧得变色了

另一台是s15q3的3脚输出对地短路了,3.3v没有了

手上没得换,用1117 3.3 找个位置焊上,电感下面的铜箔面积比较大

两台都能开机半小时,没锅试,换台进菜单等操作都可以

就是新旧3颗1117都很烫手啊,这货就是这么热热的工作吗

网友:
要么短路,要么就是负载太大,压差问题

网友:
不排除后端负载过大,或此稳压管本身工作条不对,三端稳压管通常都很热,加强下散热吧

网友:
查查负载,没问题的话加强散热

网友:
线性稳压器,压差大,电流大,都会发热大的。

网友:
据一个曾经经营户户通的朋友说,户户通接收机里面的电源部分比较容易坏

网友:
AMS1117工作温度相对较高,可以表面贴铜片,加强散热。

网友:
电容问题也容易导致发热的!

网友:
可能那个贴片电容漏电

网友:
温度高的有点不正常

网友:
2脚说焊一个铜片当散热了,设计就不怎么合理,用这个玩意带重载

网友:
也可能是用电路负载如重,或漏电发热,测下用电电路看看。

网友:
AMS1117本来就热

网友:
1117输出端断开,测量输出电流,如果电流和温度在额定范围内,那就是安全的。
如果负载超载,那就要检测一下后级电路了,非明显短路,滤波电容和退耦电容用代换法测试。

楼主:
试着焊两铜片上去并测了下电流,5v转3.3负载比较多,700多到900ma,看来不能用这1毛9的1117

3.3v转1.2v,电流300多点,烫手,铜片能软化热熔胶,不能融化松香

好像1.2v只给cpu,cpu也很热啊,上面那个污迹就是软化热熔胶后用手涂抹留下的

其他阻容用手按按,没感觉特别热的

身边没有其他户户通,不知道这样的发热正不正常

楼主:
应该没有挂,有显示,除了没接锅没播放节目,其他选台音量菜单什么的都可以

楼主:
找看看手头有什么5v转3.3的,想到二极管,试了下串2个1n4007,电压3.28能工作,烫,再并一路,略烫....

2串2并,这不就是整流桥反过来吗,试了3A的,也烫,上电磁炉25A的,温温的

网友:
1117 负载电流到700ma~900ma,一般不超过500ma,这个设计有点省了,要大大加强散热才行。

网友:
不就是 117,换个大功率封装的来用